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定位不准,如何处理

楼主(2012-12-27):
① 首先确认控制器实际发出的脉冲当前值是否和预想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并修正程序;

② 监视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指令个数是否和控制器发出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控制线电缆;

③ 检查伺服指令脉冲模式的设置是否和控制器设置得一致,如CW/CCW还是脉冲+方向;

④ 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

⑤ 伺服电机在进行往复运动时易产生累积误差,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条件下设置一个机械原点信号,在误差超出允许范围之前进行原点搜索操作;

⑥ 机械系统本身精度不高或传动机构有异常(如伺服电机和设备系统间的联轴器部发生偏移等)。

网友A:
任何一个东西都要从系统角度来理解,楼主说的偏电气,机械提得少,楼上说的不是很全面,此种提法只能是作为一种参考.

网友B:
④ 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

实践中确实有很多人怀疑这个因素会引起误差,在增益参数上面浪费了时间。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伺服产品,增益引起的误差很轻微,这个误差是单次的且不累积,建议排除掉。

网友C: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判斷 精度<0.03mm 多數是機械的問題 反之是電器的問題 而且誤差都很大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