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对象小数位设置怎么没有用?

楼主(2012-12-27):
我在MCGS通网版中设置数据对象的小数位怎么没有作用呢?设置了两位小数,但输入框中显示的数据对象还是5位,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小数位 和 数据 长度设置是两回事呀 !

楼主:
我说的就是小数位数还是5位,比如:我采集到的数据是5.36895,设置小数位为2,那么输入框中应该为5.37,但还是显示5.36895,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了。

楼主:
都在推嵌入版了,没人管通用版了,看来也是该换别家产品的时候了。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