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逆功率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2012-12-27):
请教·逆功率是如何测量的?请问大家·有没知道逆功率是如何测量的·网上看到说是“需要测量三相电压,两相电流  ”具体是如何计算的没有说明·外面现在有这种表卖

网友A:
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的那种老式电磁式电度表就是能测量正功率和逆功率都可以!本来功率表是可以同时测量2个方向的功率的,但是现在的电力局把表改了无论正逆向都计数电度数,这个就是人为更改的

网友B:
1.逆功率一般是继电保护和电气测量方面出现的现象。如发电机逆功率是系统向发电机倒送有功功率,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逆功率是系统向出线倒送有功功率。当出现此现象时,如危及机组或系统安全时,都有相应的保护装置正确动作。由于现在的保护装置都是数字式全自动型,内含测控元件,能正确反应逆功率值的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

2.在电气仪表方面,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的功率表一直都是配置双向指示表,因为系统倒送电是家常便饭。发电机出口有功功率表一般是配置单向指示表,只有当出现发电机逆功率且达到一规定值时,功率保护动作,逆功率值在保护装置中反映。目前生产出一种集测量元件与继电器于一体的双向有功功率表,用于发电机逆功率监测。

3.不管是用于哪方面的功效,逆功率和正向功率一样,计算都应遵循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3U线ICOSΦ或P=IAUACOSΦA+IBUBCOSΦB+ICUCCOSΦC=3UICOSΦ。当用于中性点不直接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3U线I线COSΦ,测量的是三相间的线电压,两相电流,例如发电机功率测量;当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时,P=IAUACOSΦA+IBUBCOSΦB+ICUCCOSΦC=3UICOSΦ,测量的是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例如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功率测量

网友C:
1、逆功率,就是功率的测量;

2、按功率表的要求接线即可!

3、如果你说的逆功率,是电动机发电运行的功率,就是原来电动运行时的功率表的读数!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的那种老式电磁式电度表就是能测量正功率和逆功率都可以!本来功率表是可以同时测量2个方向的功率的,但是现在的电力局把表改了无论正逆向都计数电度数,这个就是人为更改的内容的回复:

我们是要要自己做东西测量  就是代替表的

楼主:
对:世猫关于1.逆功率一般是继电保护和电气测量方面出现的现象。如发电机逆功率是系统向发电机倒送有功功率,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逆功率是系统向出线倒送有功功率。当出现此现象时,如危及机组或系统安全时,都有相应的保护装置正确动作。由于现在的保护装置都是数字式全自动型,内含测控元件,能正确反应逆功率值的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2.在电气仪表方面,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的功率表一直都是配置双向指示表,因为系统倒送电是家常便饭。发电机出口有功功率表一般是配置单向指示表,只有当出现发电机逆功率且达到一规定值时,其逆功率保护动作,逆功率值在保护装置中反映。目前生产出一种集测量元件与继电器于一体的双向有功功率表,用于发电机逆功率监测。3.不管是用于哪方面的功效,逆功率和正向功率一样,计算都应遵循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3U线I相COSΦ或P=IAUACOSΦA+IBUBCOSΦB+ICUCCOSΦC=3U相I相COSΦ。当用于中性点不直接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3U线I线COSΦ,测量的是三相间的线电压,两相电流,例如发电机功率测量;当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时,P=IAUACOSΦA+IBUBCOSΦB+ICUCCOSΦC=3U相I相COSΦ,测量的是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例如110kV、220kV及以上线路功率测量。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这个(Φ+30)
的Φ是指什么的呢?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逆功率,就是功率的测量;2、按功率表的要求接线即可!3、如果你说的逆功率,是电动机发电运行的功率,就是原来电动运行时的功率表的读数!内容的回复:

逆功率继电器是指带瓦特计的继电器,用来感知电流的方向。在并联机组中,反方向电流(例如流回发电机组的电流)会启动逆功率继电器,把该机组与系统断开。如果一台发电机组没有运转,并且没有逆功率继电器保护,运转的机组就会驱动这个机组,这台机组上的发电机则变成电动机运行。

这个就是要测的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