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套PLC的配置~~

楼主(2012-12-27):
请问各位大虾,我需要做一套S7-400的配置,要求如下。请问大能们能给出配置吗?

AI 31
AO 16
RTD 49
DI 62
DO 26
CPU要求使用S7-400冗余配置
其它卡件使用300系列
I/O点考虑30%的富裕

网友A:
直接找西门子代理或者办事处寻求帮助。

DCS、自动化

网友:
 我熟悉这个配置,可以加QQ:435428652

网友B:
使用点数有了,楼主还差在本站下载一份S7-300硬件选型手册就可以自己搞定了。

网友C:
模拟量处理这么多,用西门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处理这么多,用西门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挂了!

总共加起来不到两百个,模拟量50个不到!不知道4楼怎么判断是直接挂了?如果这么点东西都处理不好西门子就可以直接下台了!

网友D:
楼主非要用西门子的么?其他品牌价格上可以给你更多优惠,而且保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模拟量处理这么多,用西门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挂了!总共加起来不到两百个,模拟量50个不到!不知道4楼怎么判断是直接挂了?如果这么点东西都处理不好西门子就可以直接下台了!

这个我赞成了,400的处理很强大的啊 1000多点貌似都OK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点数有了,楼主还差在本站下载一份S7-300硬件选型手册就可以自己搞定了。

可是400的没有选过型,而且还要冗余的,对于这个我就是有点不行了~

网友G:
一套S7-400HPLC:

1个安装机架UR2-H、2个电源PS407、2个400H容错CPU、4个同步子模板、2根光纤。

I/O用ET200M分布式I/O,IM153-2,S7-300I/O模块。

根据具体点数再配置300模块的数量。

模块型号还是要查一下西门子的硬件手册。

网友H:
这个还是直接找你们当地的西门子代理商吧,他们会给出合理的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