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L带电机,关机后几个小时后,再启动,电机先慢后快?

楼主(2012-12-27):
台达VFD-EL带利明电机,都是400W,变频器输入是单相,输出是三相,

设定频率85Hz,关机几个小时后再启动,电机慢速运转约7S,后恢复正常

速度,不知是什么原因?(另一机台不会,相同配置,相同的参数设置)

请各位前辈多指点!谢谢!

还有,频率加到100HZ,也会变慢。用的三相变频器加到120也没问题。

网友A:
将变频器的设置恢复出厂值,然后重新按要求设置一下。

网友B:
看看电机接线,改成三角形接法,即220V AC.

网友C:
看你的电机是什么接法,额定电压是多少。正常的话你的变频器在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应该是220V的,如果你的电机未380就会电压不足,励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