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按钮在电路中的接线

楼主(2012-12-27):
RT,刚接触接线,在网上找了半天没看到开关按钮内部结构图。所以不太了解如何将开关按钮接入电路中,按钮中的灯与开关是串联的吗?求老手解答。

网友A:
灯是灯,按钮是按钮,虽然它俩组合在一起了,接线时你还是将它们看做是两个器件。带灯按钮一般都至少有四个腿,一对按钮开点,一对灯的触点。

网友B:
开关按钮?这个还有什么贴别吗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灯是灯,按钮是按钮,虽然它俩组合在一起了,接线时你还是将它们看做是两个器件。带灯按钮一般都至少有四个腿,一对按钮开点,一对灯的触点。 内容的回复:

那这四个腿怎么接入到电路中?

楼主:
对:沧海一粟——王者之师关于开关按钮?这个还有什么贴别吗 内容的回复:

他内部结构不太了解

网友C:
开关按钮?什么东西

楼主是不是说的带灯按钮?

网友D:
一般是分开的,带灯按钮,灯是灯,开关是开关......!

网友E:
1、“按钮中的灯与开关是串联的吗?”,你问的是带指示灯的按钮吧?

2、既不并,也不串,触点有触点的接线,灯有灯的接线,各是各的,分别接在各自不同的电路!

网友F:
按钮的两个引脚是串联在电路中,灯的引脚,得看它是指示的什么(例如:你让灯亮为1#电机启动,那么你就可以将1#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接到灯的两端,当接触器吸合时,指示灯亮)

网友G:
按钮,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电器元件,常用来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其中电流很小),从而达到控制电动机或其他电气设备运行目的的一种开关。

 按钮分为:

  1、常开按钮——开关触点断开的按钮。

  2、常闭按钮——开关触点接通的按钮

  3、常开常闭按钮——开关触点既有接通也有断开的按钮。

  也称为按键,是一种电闸(或称开关),用来控制机械或程式的某些功能。一般而言,红色按钮是用来使某一功能停止,而绿色按钮,则通可开始某一项功能。按钮的形状通常是圆形或方形。

  电子产品大都有用到按键这个最基本人机接口工具,随着工业水平的提升与创新,按键外观的也变的越来越多样化及丰富的视觉效果。

工作原理  按钮是一种人工控制的主令电器。主要用来发布操作命令,接通或开断控制电路,控制机械与电气设备的运行。按钮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见图1)

按钮工作原理示意

  按钮工作原理示意

对于常开触头(图a),在按钮未被按下前,电路是断开的,按下按钮后,常开触头被连通,电路也被接通;对于常闭触头(图b),在按钮未被按下前,触头是闭合的,按下按钮后,触头被断开,电路也被分断。由于控制电路工作的需要,一只按钮还可带有多对同时动作的触头(图c)。

  按钮的用途很广,例如车床的起动与停机、正转与反转等;塔式吊车的起动,停止,上升,下降,前、后、左、右、慢速或快速运行等,都需要按钮控制。

按钮的种类和作用  常见的按钮主要用作急停按钮,启动按钮,停止按钮,组合按钮(键盘),点动按钮,复位按钮。

网友G:
           在附个图,你看看:

网友G:
更多的电工电路可以参看本论坛此贴:

“最常见电路,你看懂几个_都会了还怕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220284100001-1.shtml

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按钮中的灯与开关是串联的吗?”,你问的是带指示灯的按钮吧?2、既不并,也不串,触点有触点的接线,灯有灯的接线,各是各的,分别接在各自不同的电路!内容的回复:
哦,这回了解了。我在网上没看到具体的内部结构。所以不知道如何接线。这么说一根输入线,灯和开关触点要短接了?然后另一端的灯或者开关触点一路输出线?

楼主:
对:蹩脚小电工关于开关按钮?什么东西楼主是不是说的带灯按钮?内容的回复:

是的。呵呵。

楼主:
对:明理关于更多的电工电路可以参看本论坛此贴:“最常见电路,你看懂几个_都会了还怕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220284100001-1.shtml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内容的回复:

呵呵,挺好的。我看看。

网友H:
建议楼主找本电工的书看看吧。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建议楼主找本电工的书看看吧。 内容的回复:

原理图看懂,接线图比较纠结。。。

网友I:
灯是灯,按钮是按钮,分开的没什么联系。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