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白屏请教

楼主(2012-12-27):
我有一台三菱GT1000触摸屏现在出现如下故障望

高手指点。故障现象如下:该触摸屏开机白屏,

且开机蜂鸣一次,程序可以正常写入读出,触摸

屏幕有蜂鸣声,但是切断触摸屏电源,触摸屏内

原有程序就消失了,无法读取,但是可以再次写

入,望高手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3-02-23):
等待高手,大侠啊,帮帮忙啊

网友A:
 没有写入闪存或EPROM。亦或者是内部的后备电池耗尽。无法保存程序。再或者是闪存等I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