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中,如何实现配方组号RPCNO与配方名称的对应?

楼主(2012-12-27):
小弟愚钝,只能学着教程中在“数值输入元件”中输入“配方组号RCPNO”来调用配方数据。

觉得用数字不够直观,如果能在“下拉式列表”中选择所需要的“配方名称”以实现调用配方数据就好了。

也就是说,如何把“配方组号”与“配方名称”对应起来,选名称的时候,自动选择组号自动调用配方数据?

各位大虾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1)设置一个相应的“状态总数”,按一下回车;(2)写入寄存器地址:Internal Memory/RCPNO;(3)输入每种状态对应的文字;(4)离线模拟 【至于配方,事先建立好即可】 。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1)设置一个相应的“状态总数”,按一下回车;(2)写入寄存器地址:Internal Memory/RCPNO;(3)输入每种状态对应的文字;(4)离线模拟 【至于配方,事先建立好即可】 。内容的回复:

多谢大虾无私解答,小弟已经按照您的指导,做到了想要的效果!

这个论坛真心的好!!

网友(2013-04-06):
我还是没明白,改天上软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