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新帖,谈谈运动控制中编码器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发一个新帖,谈谈运动控制中编码器定位精度的问题。

   以前帖子里谈了一些,想一想,又到过节了,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新题目单独提出来讲一讲。。。如图。。。。运动控制,都需要把给定值与编码器反馈值求差,然后根据误差大小,反过来调整电机,使之到达准确位置。。。

网友A:
非常不错的技术型帖子!

网友B:
此贴必火,占楼分享!

网友C:
支持魏老师!!!!!下水道占据!

网友D:
这就是伺服电机(通过编码器反馈)与伺服驱动器形成的闭环控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技术型帖子!

网友F:
直接根据平台或者物体的位置来调整啊,这样更精准

楼主:
先说一下楼顶图中的A,B两个单元。。。

A,B两个单元,分别由48位,3个word字长组成。。。。写成16进制-----FFFF FFFF FFFFH。。

其中,最高四位是圈数,中间四位是粗位,最后四位是精位。。。。。

这三个word字长,适用于所有的编码器。。。。。也就是说,所有的编码器的数据,反馈到这个单元内,都吻合成为这个单元形式的数据,用来参与控制计算。。。。。

楼主:
先复习一下编码器。。。

这个大家都熟悉,图一是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根据,A高B低,A高B高,A低B高,A低B低。。。四倍频。。。。。

图二是sincos(正余弦)编码器,同样也可以根据,A高B低,A高B高,A低B高,A低B低。。。四倍频。。。。。再与增量式编码器同样四倍频后,正余弦编码器还可以根据H的高度来进一步细分。。。

     其中,4倍频的数据,记录在粗位。。。。细分的数据记录在精位。。。。

楼主:
记录的数据是-----前对齐-----的。。。。转一周都记录ffffH,比如,增量型编码器1024线,四倍频4096.。。。。那么,计数单元里面的数字,变化为(最前面转速单元先忽略):0000H0000H,0010H0000H,0020H0000H,0030H0000H,0040H0000H,0050H0000H,0060H0000H,.。。。。。。。。FFF0H0000H,

可以看到,当使用1024线编码器时,只有前面3位中的数据在变化,。。。类似为小数点后面三位的精度。。。因为FFFH=4095。所以只要前三位数就足够了。。。

 从而可以看出,系统的精度,完全依赖于编码器的精度,A单元,是给定数据,你可以随意给定位置,比如你可以给定12345678H,但是,如果使用上面的1024线的编码器,编码器所能反馈的最精确的位置只能是:12300000H,或者12400000H,这就是设备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最精确的位置,再也精确不了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理论上一个控制系统,在其它控制功能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提高了编码器的反馈精度,整个系统的精度,就会增加。

这样,任何编码器的反馈数据,都可以整合到这个单元里面。供控制系统使用。。这样,就把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分开,各自开发各自的,各自开发精度提高后,总的精度也就提高了。而不用针对新的编码器重新编制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根据平台或者物体的位置来调整啊,这样更精准

那就要用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元件了。

运动控制有非常经典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比如说比例积分、前馈、微分之类的,我十几年前的课本里就说这些东西,在这里讨论这个不如回去看看课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直接根据平台或者物体的位置来调整啊,这样更精准 那就要用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元件了。运动控制有非常经典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比如说比例积分、前馈、微分之类的,我十几年前的课本里就说这些东西,在这里讨论这个不如回去看看课本。

你这就不懂了。。。。呵呵呵。。。。要是课本上讲到这个,还用在这里啰嗦么??呵呵

网友I:
这个系统就如同偶厂使用最广泛的PID控制器相似,从偶工作中看一个PID控制系统中,精度最差的不是传感测量这部分而是执行这一块,控制器精度可以做的很高,反馈变松精度也很好,但这个执行就很难说了因为其是与工艺负荷连接最密封的部分,即小能量的信号精度我们现在做的可以,但大能量的负荷控制我们做的不好。

楼主介绍的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偶也是这样认为,控制器精度很高,编码器精度也可以,因此这个系统最精度最差的就是执行这一块,所以偶感觉提高编码器精度虽然能够提高伺服电机的精度可是不如提高执行器的精度效果好。当然但从控制器这一块看信号变松反馈的精度比不如控制器精度高。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这个系统就如同偶厂使用最广泛的PID控制器相似,从偶工作中看一个PID控制系统中,精度最差的不是传感测量这部分而是执行这一块,控制器精度可以做的很高,反馈变松精度也很好,但这个执行就很难说了因为其是与工艺负荷连接最密封的部分,即小能量的信号精度我们现在做的可以,但大能量的负荷控制我们做的不好。楼主介绍的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偶也是这样认为,控制器精度很高,编码器精度也可以,因此这个系统最精度最差的就是执行这一块,所以偶感觉提高编码器精度虽然能够提高伺服电机的精度可是不如提高执行器的精度效果好。当然但从控制器这一块看信号变松反馈的精度比不如控制器精度高。内容的回复:

你没看懂我在说什么。。。

网友J:
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

网友K:
通訊網 你這個題目訂的有點問題 你的圖也有問題 運動控制器應該是smart Driver   A跟 B 應該都是編碼器的接口

另外編碼器沒定位精度的問題只有重複性的要求

若拿CT的系統架構來談運動控制與編碼器的關係 那與大多數人的習慣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通訊網 你這個題目訂的有點問題 你的圖也有問題 運動控制器應該是smart Driver   A跟 B 應該都是編碼器的接口另外編碼器沒定位精度的問題只有重複性的要求若拿CT的系統架構來談運動控制與編碼器的關係 那與大多數人的習慣是不同的

我画这个图时,我也想是写个变频器,还是写个控制器。。。后来想,写个控制器吧。。。主要想说明的意思就是,各种编码器,包括增量式,sincos式,绝对位置式,甚至是多圈式编码器,数据反馈到运动控制器内部的数据格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不专门干这个的一般不会接触到,比如,安川变频器,接一块编码器卡,PG-X3,使用者只是按照要求,设置一下参数,但是,编码器数据进变频器里以后,变频器如何使用它进行运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格式。。是16位的,还是8位的。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涉及机械方面的精度,假设机械方面是理想化的。

这个未必只是CT的架构,这个估计是一种标准架构,我觉得这种架构很科学。。。这种架构,可以把运控开发和编码器开发分开来,各干各的。。。。运控做好了,不管编码器什么规格,什么型号,拿来就可以用,而不必修改控制程序,而且,只要编码器分辨率足够,运控的精度也就会足够。。。

网友: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这个系统就如同偶厂使用最广泛的PID控制器相似,从偶工作中看一个PID控制系统中,精度最差的不是传感测量这部分而是执行这一块,控制器精度可以做的很高,反馈变松精度也很好,但这个执行就很难说了因为其是与工艺负荷连接最密封的部分,即小能量的信号精度我们现在做的可以,但大能量的负荷控制我们做的不好。楼主介绍的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偶也是这样认为,控制器精度很高,编码器精度也可以,因此这个系统最精度最差的就是执行这一块,所以偶感觉提高编码器精度虽然能够提高伺服电机的精度可是不如提高执行器的精度效果好。当然但从控制器这一块看信号变松反馈的精度比不如控制器精度高。内容的回复:

有些道理!

所以有的驱动器或上位系统里都有齿轮间隙补偿等功能和参数,但是改进执行机构的精度是很难的,并且执行机构存在磨损等,运行段时间后都需要校正。

从精度上来讲,电气控制精度都满足了,目前的短板还是在执行等机械机构上。

这个问题在数控机床上表现的很突出,高精度的数控机床国内做不了,电气上有原因,但主要还是机械结构、刀具等做不了。

网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Y70LVe8tag/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GozGEwhZJ8/

德国DMG数控机床的视频, 用的是西门子的数控系统

记得有人已经发过了!

简单的运动控制,如飞剪等在驱动器上可以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还是要靠上位系统,驱动器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东西。

我记得一些多轴同步、电子凸轮等的应用,在西门子的产品中是simotion 系列实现的。

至于多轴联动、插补等复杂的运动控制,是有SINUMERIK数控系统实现的。

网友L:
1、楼主介绍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工艺上有针对性的、有确定控制方式的专门运动控制系统;

2、所以系统的周指令脉冲数65536不是用户决定的,而是产品设计时就确定下来的,这样这个系统对电机角位移的检测分辨率的要求就是360°/65536,这是设备工作时,能完成各种控制的基本要求而定的;

网友L:
3、那么这个系统配用的编码器,当然是解析度为65536的编码器最合适,因为编码器的分辨率360°/65536,与系统的要求一致,这时候的电子齿轮比=1;

网友L:
4、如果配用4096的编码器,它的分辨率只有360°/4096,显然编码器的解析度低,使整个系统的分辨率下降为360°/4096,编码器的分辨率成了系统分辨率高低的关键

网友:
对:ShowMotion关于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内容的回复:

国内厂商怎么实现的?不都是对编码器或者正余弦编码器进行细分后,对细分的脉冲进行计数。

当然编码器的线数和细分倍数是可以通过参数设定的,便于更换编码器后修改。

上面的是欧系某款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处理框图,这个图只是手册中的一张图中的一小部分,而整个两千页的手册中所有的图有几百张之多。

原始信号经硬件的细分后,由计数器记到32位的实际位置脉冲计数器中。

32位的计数器会有两部分, n位的Fine resolution 即细分信号,  32-n 位的No. of signal periods

注意:1) 图中1 signal period 代表 1个编码器原始信号周期。

         2) 细分,AB光电编码器  n = 2, 就是4倍频,32位计数器记得就是4倍频后的脉冲数

                正弦余弦编码器:标准 11 位 = 分辨率 2048

所有的计数都是按照细分后的脉冲数一个一个累加的,脉冲自动累加。细分位数不同,其在32位数中占的位域就不同。

对驱动器而言,只需要知道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偏差,由偏差形成闭环控制。

目前国内厂商、日系、欧系的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样实现更合适、简单一些。

特别是对于那些2500线、1000线的编码器,其处理方式跟2^n线数的编码器完全相同。

如果你把一圈的脉冲凑成65536,对2^n的好处理,左移(16 - n)位就是了,当然n小于16。不是2^n的线数的编码器你怎么凑? 例如3000线,65536/3000 = 21.845333333333333333333333.....,这样的数字不能通过移位实现,你怎么搞出来? 无穷的小数怎么表示都会有积累误差,而这个累计误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实际脉冲计数不准, 那就不要谈控制的误差了!

各家实现的方式不同,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要将来能方便的通过参数设置修改编码器类型和线数就行。

再说这个编码器脉冲计数在驱动器中只算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能,只要计数准确就行,跟控制程序和算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本身编码器或电机更换了,控制参数自然需要调整;但是程序和算法等一点都不需要动,这是作为一个通用产品的必须的、基本的要求。

网友L:
5、配用4096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16,就是说4096×16=65536;

6、这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不是0、1、2、3、……、4096;

7、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只能是0、16、32、48、……、65526;

网友L:
8、这样

          1、2、3、…、15,

          16+1、16+2、16+3、…、16+15,

          32+1、32+2、32+3、…、32+15,

          ……

          4095×16+1、4095×16+2、4095×16+3、… 、4095×16+15,

这些脉冲细节就看不到,或者说就无法分辨!

网友L:
9、4096×16=65536的这种用乘法器倍频获得的65536,实际和4096的分辨率是一样的,倍频的作用只是使4096的编码器与系统计算相适应;

网友M:
墙裂建议给通讯网老兄的此贴受精

网友L:
10、讨论问题时,要把对方的观点弄明白后说话,征说的 “主要还是机械结构、刀具等做不了。”与楼主的问题是两码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

1、其实所有伺服的脉冲当量、周指令脉冲数由用户决定,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有利用户的好事!

2、不管用户怎么选用脉冲当量、周指令脉冲数,所有不同解析度的编码器通过电子齿轮比,都能实现匹配系统的运算,或者说都可以兼容;

3、例如用户根据自己的工艺需要选用脉冲当量为整数且较大的0.1mm,从而确定出一个较小的周指令脉冲数1000,这样系统的解析度要求降低很多,也可以选用解析度低的1000的编码器,这是多好的事!

网友K:
通訊網 你的標題那是寫錯了 這只是伺服內部閉環的概念 跟編碼器的精度無關

哎哎 老劉又在開染房

网友L:
引用 网友N:

…… 目前国内厂商、日系、欧系的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这样实现更合适、简单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2500线、1000线的编码器,其处理方式跟2^n线数的编码器完全相同。 如果你把一圈的脉冲凑成65536,对2^n的好处理,左移(16 - n)位就是了,当然n小于16。不是2^n的线数的编码器你怎么凑? 例如3000线,65536/3000 = 21.845333333333333333333333.....,这样的数字不能通过移位实现,你怎么搞出来? 无穷的小数怎么表示都会有积累误差,而这个累计误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实际脉冲计数不准,……

1、征的这一段表述,是非常正确的;

2、伺服如果不是专门用的,脉冲当量、周指令脉冲数由用户决定,是正确的,这并不影响编码器的兼容,而是为选用适宜工艺要求的编码器提供了方便;

3、楼主的周指令脉冲数65536,只是个特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通訊網 你的標題那是寫錯了 ……

标题“运动控制中编码器定位精度的问题”,应该为“编码器解析度对系统位移分辨率的影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通訊網 你的標題那是寫錯了 這只是伺服內部閉環的概念 跟編碼器的精度無關哎哎 老劉又在開染房

标题改不了了。。。。不过老刘这个说的还是对的。。。讨论讨论嘛。。。呵呵呵

5、配用4096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16,就是说4096×16=65536;

6、这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不是0、1、2、3、……、4096;

7、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只能是0、16、32、48、……、65526;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省略)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riod 位置是31---n。。也就是31是固定的,如果你分辨率高,位数多,n就靠后。。。。如果是1024,编码器,4倍频是4096,这里也就只使用前三位,31,30,29位。。。那么这里n就是29.。。。如果你的分辨率高,那么n就可能是28,27,或者26.。。。前对齐的。。

我前面说过的:0000H0000H,0010H0000H,0020H0000H,0030H0000H,0040H0000H,0050H0000H,0060H0000H,.。。。。。。。。FFF0H0000H,

你的图跟我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么??

网友J:
不管什么接口类型的编码器,都是有一个精度指标,一旦机械传动比例和脉冲当量确定后,就可以根据这些量确定输入脉冲和反馈脉冲之间的比例关系(电子齿轮),它们之间没有小数的说法。

电角度才有小数的说法,我觉得楼主想表达的是脉冲数和电角度、角速度之间的关系,这个确实是可以表达的,至于你是32位表达还是16表达电角度或角速度厂家你自己定,你的Q值是多少可以根据编码器精度来调整设置的,只有满足你控制的性能就行。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不管什么接口类型的编码器,都是有一个精度指标,一旦机械传动比例和脉冲当量确定后,就可以根据这些量确定输入脉冲和反馈脉冲之间的比例关系(电子齿轮),它们之间没有小数的说法。电角度才有小数的说法,我觉得楼主想表达的是脉冲数和电角度、角速度之间的关系,这个确实是可以表达的,至于你是32位表达还是16表达电角度或角速度厂家你自己定,你的Q值是多少可以根据编码器精度来调整设置的,只有满足你控制的性能就行。内容的回复:

不是厂家自己定的,是一个普遍的标准使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ShowMotion关于不管什么接口类型的编码器,都是有一个精度指标,一旦机械传动比例和脉冲当量确定后,就可以根据这些量确定输入脉冲和反馈脉冲之间的比例关系(电子齿轮),它们之间没有小数的说法。电角度才有小数的说法,我觉得楼主想表达的是脉冲数和电角度、角速度之间的关系,这个确实是可以表达的,至于你是32位表达还是16表达电角度或角速度厂家你自己定,你的Q值是多少可以根据编码器精度来调整设置的,只有满足你控制的性能就行。内容的回复:不是厂家自己定的,是一个普遍的标准使用。。

32位处理器没问题,32位的表达精度和内部的32*32乘法器本身表达的处理能力是没问题;

16位处理器呢?当编码器精度不超过16位时,硬套这个表达方式是不妥的.本来可以采用16*16乘法一次完成的,偏要去凑成高精度处理,增加计算量不说还不能实质性的提高控制精度,个人认为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riod 位置是31---n。。也就是31是固定的,如果你分辨率高,位数多,n就靠后。。。。如果是1024,编码器,4倍频是4096,这里也就只使用前三位,31,30,29位。。。那么这里n就是29.。。。如果你的分辨率高,那么n就可能是28,27,或者26.。。。前对齐的。。我前面说过的:0000H0000H,0010H0000H,0020H0000H,0030H0000H,0040H0000H,0050H0000H,0060H0000H,.。。。。。。。。FFF0H0000H,你的图跟我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么??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一样?

要看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riod 位置是31---n。。也就是31是固定的,如果你分辨率高,位数多,n就靠后。。。。如果是1024,编码器,4倍频是4096,这里也就只使用前三位,31,30,29位。。。那么这里n就是29.。。。如果你的分辨率高,那么n就可能是28,27,或者26.。。。前对齐的。。我前面说过的:0000H0000H,0010H0000H,0020H0000H,0030H0000H,0040H0000H,0050H0000H,0060H0000H,.。。。。。。。。FFF0H0000H,你的图跟我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么??

“如果是1024,编码器,4倍频是4096,这里也就只使用前三位,31,30,29位。。。那么这里n就是29”

你怎么理解的啊?!!!!!

对于1024线, 4倍频, n是2,怎么是29呢?

n是细分的位数! 4倍频就是2^2, n = 2!!!!!!

这个32位计数器是记的是细分后的脉冲数,不管你是多少位的细分,计数器只管对细分后的脉冲从最低位一个一个的累加!No. of signal periods 是对细分后的脉冲进行累计后自动得到的。

还是先把图看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riod 位置是31---n。。也就是31是固定的,如果你分辨率高,位数多,n就靠后。。。。如果是1024,编码器,4倍频是4096,这里也就只使用前三位,31,30,29位。。。那么这里n就是29.。。。如果你的分辨率高,那么n就可能是28,27,或者26.。。。前对齐的。。我前面说过的:0000H0000H,0010H0000H,0020H0000H,0030H0000H,0040H0000H,0050H0000H,0060H0000H,.。。。。。。。。FFF0H0000H,你的图跟我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么??

这种方法是对细分后的脉冲进行计数,跟你所说的凑到65536不是一个方法!

你的凑到65536的方法只对2^n的编码器适用,对3000或者5000等编码器实现不了,从最低位进行细分后脉冲技术的方法则没有你的那些问题。

我有点怀疑你对CT的说明书没有看明白,建议你再仔细确认一下。我觉得CT采用这种设计方法有点多余了!

网友:
我建议通讯网仔细看看CT的说明书, 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处理????

网友Q:
“现在,普遍的使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是,一周,65536单位粗位(ffffH)和65536单位细分位。高四位叫Coarse Position,低四位叫Fine Position。-------这个是基本单位,比如你的编码器是1024,那么4倍频是4096,那么当你的机器旋转的时候,你的编码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变化是按照以下跳增,0,16,32,48,64,80,。。(16的倍数,16=65536/4096)。转一周,编码器发4096个脉冲,编码计数器高位里面每一步跳16,一直记到65536。细分位(Fine Position)里面一直是0。如果你的编码器是1000,四倍频4000,编码计数器内计数是按照以下跳增:16.38375, 32.7675, 49.15125, 65.535, 81.91875......(16.38375的倍数,16.38375=65536/4000)....实际计数器是ffff--ffffH,小数点以前的放在高4位(粗位),小数点以后的放在低4位(细分位)。。。。运动控制,是先按照高四位,找到大概位置,然后再根据低四位,进行细调。。。。如果是sincos编码器,低四位可以细分到很精确。。。。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一个问题,16.38375=65536/4000 (计算计算没有问题), 过来一个脉冲怎么跳16.38375?

如果是21.8453333333333333....... = 65536/3000, 首先21.8453333333333333....... 怎么保证精确度,其次过来一个脉冲怎么跳到这个数值?

如果是其他的线数, 如5000, 6000, 7000, 8000......呢?

一个好的设计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一个设计方法在情况1下, 需要添加处理1;情况2下,需要添加处理2;情况3下,需要添加处理3;........

十有八九是设计方法有问题, 还是趁早重新做吧!

我建议仔细看看CT说明书, 到底是不是这样处理的?

不要理解错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普遍的使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是,一周,65536单位粗位(ffffH)和65536单位细分位。高四位叫Coarse Position,低四位叫Fine Position。-------这个是基本单位,比如你的编码器是1024,那么4倍频是4096,那么当你的机器旋转的时候,你的编码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变化是按照以下跳增,0,16,32,48,64,80,。。(16的倍数,16=65536/4096)。转一周,编码器发4096个脉冲,编码计数器高位里面每一步跳16,一直记到65536。细分位(Fine Position)里面一直是0。如果你的编码器是1000,四倍频4000,编码计数器内计数是按照以下跳增:16.38375, 32.7675, 49.15125, 65.535, 81.91875......(16.38375的倍数,16.38375=65536/4000)....实际计数器是ffff--ffffH,小数点以前的放在高4位(粗位),小数点以后的放在低4位(细分位)。。。。运动控制,是先按照高四位,找到大概位置,然后再根据低四位,进行细调。。。。如果是sincos编码器,低四位可以细分到很精确。。。。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我建议仔细看看CT说明书, 到底是不是这样处理的? 不要理解错了, 呵呵

就是这样的,呵呵。。。里面的数并不是累加的,而是分配的!!!因为你输入线数是1000,它也会保证你的总数肯定是1000!!!假如说,都取一位小数,16.4, 32.8, 49.2, 65.5, 81.9....如图。。。有误差,就会消化在每一步里面了,总数,肯定保持1000,不会变的!!!并不是你累加的。。。如图,每一个脉冲之间可以有误差,但是一圈下来,肯定是65536.。。这个是不会变的,有误差,也就消化在里面了!不会反映到总的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现在,普遍的使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是,一周,65536单位粗位(ffffH)和65536单位细分位。高四位叫Coarse Position,低四位叫Fine Position。-------这个是基本单位,比如你的编码器是1024,那么4倍频是4096,那么当你的机器旋转的时候,你的编码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变化是按照以下跳增,0,16,32,48,64,80,。。(16的倍数,16=65536/4096)。转一周,编码器发4096个脉冲,编码计数器高位里面每一步跳16,一直记到65536。细分位(Fine Position)里面一直是0。如果你的编码器是1000,四倍频4000,编码计数器内计数是按照以下跳增:16.38375, 32.7675, 49.15125, 65.535, 81.91875......(16.38375的倍数,16.38375=65536/4000)....实际计数器是ffff--ffffH,小数点以前的放在高4位(粗位),小数点以后的放在低4位(细分位)。。。。运动控制,是先按照高四位,找到大概位置,然后再根据低四位,进行细调。。。。如果是sincos编码器,低四位可以细分到很精确。。。。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我建议仔细看看CT说明书, 到底是不是这样处理的? 不要理解错了, 呵呵  内容的回复:就是这样的,呵呵。。。里面的数并不是累加的,而是分配的!!!因为你输入线数是1000,它也会保证你的总数肯定是1000!!!假如说,都取一位小数,16.4, 32.8, 49.2, 65.5, 81.9....如图。。。有误差,就会消化在每一步里面了,总数,肯定保持1000,不会变的!!!并不是你累加的。。。如图,每一个脉冲之间可以有误差,但是一圈下来,肯定是65536.。。这个是不会变的,有误差,也就消化在里面了!不会反映到总的里面去!!

分配的???!!!! 你这种说法太不靠谱了!

怎么分配, 难道过来的脉冲上都有标记,1000个脉冲都能区分开是第几号脉冲? 左转一个脉冲, 然后右转一个脉冲, 计数器的值也分配?

“因为你输入线数是1000,它也会保证你的总数肯定是1000!!!假如说,都取一位小数,16.4, 32.8, 49.2, 65.5, 81.9 ...."

就算你能跳16.4出来, 换成其他线数就是任意的一个数值,有的数据还是无穷小数, 你觉得从设计上可能这样做吗?

就算这样设计了, 举个例子:

电机先在固定位置(假定为零点),通过外面的设备拖动电机让电机严格左转400个脉冲, 再右转300个脉冲;然后左转300个, 在右转400个脉冲;如此循环下去,执行很多次后,最后停下来, 电机还停在原来的零点上,你觉得驱动器的位置计数器还是0吗?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记脉冲, 都是计数器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对细分后的脉冲进行加减的, 从来没有分配之说!!!!

还有1000线的编码器就一定会得到1000个脉冲吗? 未必, 需要考虑脉冲数丢失、码盘损坏等情况,编码器上会有一个零位标记, 位置计数器要靠旋转一圈看计数是不是1000个脉冲来校正码盘错误!

你这一分配好了,码盘脉冲丢了你也不知道。

要解决这些问题, 又要假定一系列条件然后再分别处理, 你觉得就一个记编码器个数的简单事情都搞得这么复杂,整个产品做出来可靠性能保证吗?

建议你找找CT的框架图去看看怎么实现对编码器脉冲计数的吧!!!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CT的位置脉冲计数器绝对不是你理解的这样!

网友:
您还是仔细看看CT说明书, 再消化消化理解理解吧!

上至世界五百强(比CT、艾默生大的多) 的公司, 小到两三个人搞的小公司, 都是计数器累加的, 我就从没听说过对编码器计数是靠脉冲分配的。

靠脉冲分派,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再消化消化理解理解吧!上至世界五百强(比CT、艾默生大的多) 的公司, 小到两三个人搞的小公司, 都是计数器累加的, 我就从没听说过对编码器计数是靠脉冲分配的。靠脉冲分派,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呵呵,多听几回就有了。。。呵呵呵。。。

网友S:
讲者有心,看者有意。。。还望继续。。。

楼主:
对:征关于 引用 通讯网-原创军团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

(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

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讨论讨论嘛。。。呵呵呵……

1、65536个指令脉冲,电机转1周,称其为周指令脉冲数;

2、位移指令脉冲数,是工件由起点运动到终点,需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讨论讨论嘛。。。呵呵呵……

1、65536个指令脉冲,电机转1周,称其为周指令脉冲数;

2、位移指令脉冲数,是工件由起点运动到终点,需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

3、如果我用解析度是1的编码器,也就说电机转1圈,输出1个反馈脉冲;

4、那么

指令脉冲数÷65536=整数λ………余数个指令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

呵呵.....

n= 20?

看看那个图,继续研究吧!

网友L:
5、我用解析度是1的编码器可以检测电机转过多少λ整圈;

6、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数,不能检测,必须用解析度高的编码器!

7、那么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就是细分位Fine Position的、需要高分辨能力fine resolution的编码器检测的指令脉冲脉冲!

网友L:
3、如果我用解析度是1024的编码器,也就说电机转1圈,输出1024个反馈脉冲;

4、那么

指令脉冲数÷65536=整数λ………余数个指令脉冲;

5、我用解析度是1024的编码器可以检测电机转过多少λ整圈;

6、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数÷64=整数位λ1+余数个脉冲1,可以检测电机再转整数位λ1的角度;

7、那么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1,就是细分位Fine Position的、需要高分辨能力fine resolution的编码器检测的指令脉冲脉冲!

网友L:
3、如果我用解析度是4096的编码器,也就说电机转1圈,输出4096个反馈脉冲;

4、那么

指令脉冲数÷65536=整数λ………余数个指令脉冲;

5、我用解析度是4096的编码器可以检测电机转过多少λ整圈;

6、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数÷16=整数位λ2+余数个脉冲2,可以检测电机再转整数位λ2角度;

7、那么剩下电机不足1圈的余数个指令脉冲2,就是细分位Fine Position的、需要高分辨能力fine resolution的编码器检测的指令脉冲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呵呵.....n= 20? 看看那个图,继续研究吧!

看明白了,你的图里面,4096已经算是细分了,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CT中所有的4096都算粗位。说法不同。。。但结果是一样。。无所谓了。。使用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L:
8、如果用解析度是1的编码器,可能最多有65536-1=65535个不足1圈的脉冲,需要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检测;

网友L:
8、如果用解析度是1024的编码器,可能最多有64-1=63个少量脉冲,需要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检测;

8、如果用解析度是4096的编码器,可能最多有16-1=15个少量脉冲,需要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检测;

8、如果用解析度是65536的编码器,可能最多有0个脉冲,需要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检测;

网友L:
9、这样我先用解析度是1024的编码器进行粗位检测,然后用65536的编码器检测剩余的最多是63个少量脉冲,用高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细分位检测;

10、由于我用1024的编码器检测了大多数指令脉冲,仅剩下最多63个脉冲要用高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检测,所以伺服系统的电机速度可以按1024编码器计算确定高速运行,只有最后1圈电机减速到低速运行时的最多63个脉冲需要用高解析度65536的编码器检测,这样系统的运行速度就不受高解析度编码器的影响!

11、这是1个伟大的创举!!!

网友L:
12,、有人会说,那还需要两个编码器吗?当然不是,所有高解析度编码器都会有低解析度脉冲数输出;

13、我们只是在伺服运行的最后1圈的最后几个脉冲,启用高解析度脉冲数输出!

网友L:
14、其实这是个最最基础的、没有一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的测量方法,不信,你那一把尺子,量一段长度,你量到最后的那一小段时,才采用最小的度量单位!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2,、有人会说,那还需要两个编码器吗?当然不是,所有高解析度编码器都会有低解析度脉冲数输出;13、我们只是在伺服运行的最后1圈的最后几个脉冲,启用高解析度脉冲数输出!内容的回复:

是的。。。。对于定位控制来说,是这样的。就像导弹,初始飞行阶段,是粗调,按照设定曲线运行,误差大一点。问题不大,只是到了末端才细分一下,。对于速度跟踪,不完全是这样。。。

网友L:
15、就是这个图的停机前的几个脉冲,才需要高解析度编码器!

网友L:
同志们,我们庆贺一下吧!创举就是这么来至不经意的瞬间!!!

网友L:
原理就这样,具体编码器计数的方法、做法不说了,觉得全说了不一定好,需要的和我联系!

网友J:
我感觉原文意思是否是对360度圆周的归一化处理,认为是对脉冲的分配是曲解

我基本同意征的观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原文意思是否是对360度圆周的归一化处理,认为是对脉冲的分配是曲解我基本同意征的观点

1、ShowMotion 所谓“360度圆周的归一化处理”,是错误的,不存在归一化处理的问题;

2、ShowMotion 所谓“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编码器的兼容性不需要归一化!

网友L:
3、“65536”只是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我感觉原文意思是否是对360度圆周的归一化处理,认为是对脉冲的分配是曲解我基本同意征的观点1、ShowMotion 所谓“360度圆周的归一化处理”,是错误的,不存在归一化处理的问题;2、ShowMotion 所谓“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编码器的兼容性不需要归一化!

这不是我的想法,而是我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家产品,我觉得这种定义方式很好,可以涵盖所有的绝对式和增量式光电,和电磁感应式,以及sincos所有的类型编码器,且分辨率,精度等问题也足够。。我估计别的厂家也是如此处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标准。也确实征同学举了同样的例子,其实没什么好争的,观点是一致的,呵呵,只是一些小的失误,大方向没有错,呵呵。。这种设计,编码器设计和控制系统设计可以分开,只要编码器分辨率足够,控制系统的精度也就提高。。。。这是很实用的方法。。。

楼主:
征同学说的,跟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只是稍微有些小问题。。。咱们用9位的编码器。。转一圈分成九份。。。就不四倍频了。。。这样好处理些。。。

咱也别65536了。。咱就两位  FFH。。。。256,分成九分,咱四舍五入,并且变成十六进制。。256/9=28.444  取整 28   16进制1CH,

        第二256*2/9= 56.88  取整  57    16进制  39H

  依此类推:分别是: 55H,72H,8EH,ABH,C7H,E4H

1CH, 39H, 55H, 72H, 8EH, ABH, C7H, E4H, 00H        实际9,一个字节  FH  就可以涵盖,  所以,跟多位的类似,前一byte位(或者前4bit),叫做粗位,后一byte(或者后4bit)叫做精位。。。吧。。

   实际间隔肯定是有误差,第一间隔 39H-1CH=1DH,第二间隔:55H-39H=1CH,

依此类推:1DH,1CH,1DH,1CH,1DH,1CH,1CH.....

   间隔并不完全相等。。4个1DH,5个1CH。。但总数加起来必须是100H....

当然,如果选用16位编码器,那么就是 10H,20H,30H,40H,50H,....F0H,00H..粗位有值,精位全是零。。

 这样解释对吧??征同学??呵呵。。这样就回答了你累计误差的问题了吧?。。位数再多,也是如此。。。呵呵。

网友J:
归一化涉及:编码器精度,极对数,零位偏移,电零空间扇区,电机惯量,阻感电气常数,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压感系数,。。。来了电机就能自动标定,形成归一化参数,国内主流厂商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包括编码器精度的归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呵呵.....n= 20? 看看那个图,继续研究吧! 看明白了,你的图里面,4096已经算是细分了,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CT中所有的4096都算粗位。说法不同。。。但结果是一样。。无所谓了。。使用起来是一样的。。

呵呵,你还是没看懂!

“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

要看懂的话就应该知道在1024线的光电编码器下,n=2

只要是AB互差90度的光电编码器就只能4倍频,即n =2, 与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没有一点关系!

32位的计数器值是由光电编码器的AB信号经硬件四倍频后的输出脉冲 输入到计数器中自动累加得到的, 与编码器原始信号的数值没有直接的联系!

还是费点功夫简单讲解一下, 以光电编码器为例:

1) 左侧的 1 2 图

    表示的1 signal period , 表示的是光电编码器的一线输出的AB信号。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 其旋转一周就输出多少个这样的脉冲。这个信号是随着电机转动连续输出的,在一个时刻看AB波形,你不知道电机转在哪个位置上, 只有AB信号的电平情况。

2)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这属于手册的编写错误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光电编码器的AB一个周期即1 signal period 经硬件4倍频后得到4个脉冲,四倍频就是对AB脉冲进行边沿检测。

3)中间的1 2

    表示1 signal period 四倍频后得到的信号

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表示的是位置计数器

    这个位置计数器是由硬件来实现的, 由硬件根据3)中的脉冲序列来进行加减计数的。

    计数方向即 加计数或减计数是由 AB信号的先后顺序决定的。不清楚的可以去百度搜搜, 就清楚了

5) P0410.1

        是配置参数, 是否需要对计数器进行取负, 载调试时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

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实际的计数过程如下:

        电机转动时,1)中的信号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 经2)硬件4倍频后, 得到一系列的边沿检测后输出(即硬件4倍频)的脉冲信号3),这些脉冲由4)的计数器自动从最低位加减计数。最后得到一个计数值。

    如果对这个计数值分析, 低2位表示细分的信号, 2~31位表示的编码器的原始信号。

    但请注意一点, 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

    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如果电机以3000rpm转动, 保证电机转动1048576/3000 = 349.52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分钟, 即大于这么长的时间后计数器翻转, 自动从0开始计数

    在位置控制时, 需要的是这个32位计数器的整体数值,不会区分那一部分。

    以上是对我提供的图的简要分析, 或者是一个我说明!

    可能跟CT的不太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对倍频的信号计数,所以有些说法在我理解来或者看来是实在不靠谱了!

    既然本帖已经“授精”, 所以我要对我提供的数据、图形等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尽量提供一种准确、可靠、负责的说法给每个看帖子的人, 不管懂还是不懂!

    实际上,对我来说,解释这些基本的东西我感觉很累,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但出于慎重考虑,我还是尽量去做了!

    这是我对这个帖子的最后回帖!

    不存在非要争论出谁对谁错的想法, 只求尽量正确、符合事实!

    各位包涵!

楼主:
我上面写了。。以9位编码器为例。。。。是这么回事吧??、呵呵。。。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呵呵。。。没必要讨论了。。。。呵呵

楼主:
征同学说的,跟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只是稍微有些小问题。。。咱们用9位的编码器。。转一圈分成九份。。。就不四倍频了。。。这样好处理些。。。

咱也别65536了。。咱就两位  FFH。。。。256,分成九分,咱四舍五入,并且变成十六进制。。256/9=28.444  取整 28   16进制1CH,

        第二256*2/9= 56.88  取整  57    16进制  39H

  依此类推:分别是: 55H,72H,8EH,ABH,C7H,E4H

1CH, 39H, 55H, 72H, 8EH, ABH, C7H, E4H, 00H        实际9,一个字节  FH  就可以涵盖,  所以,跟多位的类似,前一byte位(或者前4bit),叫做粗位,后一byte(或者后4bit)叫做精位。。。吧。。

   实际间隔肯定是有误差,第一间隔 39H-1CH=1DH,第二间隔:55H-39H=1CH,

依此类推:1DH,1CH,1DH,1CH,1DH,1CH,1CH.....

   间隔并不完全相等。。4个1DH,5个1CH。。但总数加起来必须是100H....

当然,如果选用16位编码器,那么就是 10H,20H,30H,40H,50H,....F0H,00H..粗位有值,精位全是零。。

 这样解释对吧??征同学??呵呵。。这样就回答了你累计误差的问题了吧?。。位数再多,也是如此。。。呵呵。这有什么好争的呢???呵呵。。

例如,过一个脉冲,应该跳到28.44444444444444,但实际就跳到28.。。就是这样,尾数忽略了。。。再一个脉冲应该跳到56.888888888,但实际跳到57.。。。。。。比实际位置稍过些。。。。。就是如此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征同学说的,跟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只是稍微有些小问题。。。咱们用9位的编码器。。转一圈分成九份。。。就不四倍频了。。。这样好处理些。。。咱也别65536了。。咱就两位  FFH。。。。256,分成九分,咱四舍五入,并且变成十六进制。。256/9=28.444  取整 28   16进制1CH,         第二256*2/9= 56.88  取整  57    16进制  39H   依此类推:分别是: 55H,72H,8EH,ABH,C7H,E4H 1CH, 39H, 55H, 72H, 8EH, ABH, C7H, E4H, 00H        实际9,一个字节  FH  就可以涵盖,  所以,跟多位的类似,前一byte位(或者前4bit),叫做粗位,后一byte位(或者后4bit)叫做精位。。。吧。。   实际间隔肯定是有误差,第一间隔 39H-1CH=1DH,第二间隔:55H-39H=1CH,依此类推:1DH,1CH,1DH,1CH,1DH,1CH,1CH.....       间隔并不完全相等。。4个1DH,5个1CH。。但总数加起来必须是100H....当然,如果选用16位编码器,那么就是 10H,20H,30H,40H,50H,....F0H,00H..粗位有值,精位全是零。。 这样解释对吧??征同学??呵呵。。这样就回答了你累计误差的问题了吧?。。位数再多,也是如此。。。呵呵。这有什么好争的呢???呵呵。。例如,过一个脉冲,应该跳到28.44444444444444,但实际就跳到28.。。就是这样,尾数忽略了。。。再一个脉冲应该跳到56.888888888,但实际跳到57.。。。。。。比实际位置稍过些。。。。。就是如此了。。

编码器好不容易把刻线给你做的那么准确, 这样处理会不会丧失精度?

我记得笨鸟先飞有个帖子讲这个精度的, 请笨鸟先飞来看看!!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支持,占楼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N:

……

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

1、发言前,先对征的负责态度表示敬意;

2、但是有不同意见还是要说的,这也是敬意;

3、“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两位的说法错误,应该是多位 n-1、n-2、n-3、…、0;

4、到底是几位,与实际控制过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省略)。。编码器好不容易把刻线给你做的那么准确, 这样处理会不会丧失精度?我记得笨鸟先飞有个帖子讲这个精度的, 请笨鸟先飞来看看!!

我只是打个比方,位数少,误差就大些。。。位数多,精度就足够了。

网友L:
我想说一个与你们分歧相关的问题:

1、周1024线的编码器,可以得到1024×4=4096个脉冲;

2、当然它也可以输出,1024个脉冲;

3、可以认为输出1024个脉冲为粗位控制,输出4096个脉冲为细位控制;

4、可以这样说,1024个脉冲的每一个脉冲对应着4096个脉冲中的4个脉冲,如图

网友L:
5、如果我用4096来进行粗控,就把4096中的与1024对应的脉冲,放入粗控的位置上,粗控时这些脉冲输出被计数;

那么细控时其它脉冲都输出;

6、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脉冲分配的说法!

7、不过通讯网的语言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让人费解了!

网友X:
学习了,这个自己还真的从来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Y:
5、如果我用4096来进行粗控,就把4096中的与1024对应的脉冲,放入粗控的位置上,粗控时这些脉冲输出被计数;那么细控时其它脉冲都输出;6、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脉冲分配的说法!7、不过通讯网的语言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让人费解了!

可能有些混淆。。。。我是说增量式的AB编码器。。在CT这里,直接就把它四倍频使用,且全部作为粗位使用,而不是线数是粗位,四倍频是细位。。。它是直接就用了。。。因为它的粗位可以最高65536,四倍频也在它的容量范围内。。。。。。只是正余弦编码器,它的(正余弦波的),高高,高低,低高,低低。也类似AB编码器。所以它也直接被4倍频了。直接放在粗位。。它的细位,是通过检测正余弦的模拟量得到更细的细位,放在下一个65536里面。。当然在这里面的细位,有可能末位跳动,但是已经较原来细多了。

楼主:
实际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吧??很简单的。

网友K:
我至今仍搞不清楚 通訊網究竟想表達什麼 此題目表達的不清不楚 先前我認為是CT smart driver 的架構 通訊網否定掉了 說是一般的矢量變頻器

道是老劉染房開出來 把通訊網又逼上了CT 所以他畫的弦波及方波這就合理 安川怎會有弦波 那CT的驅動器就該有兩個接口 方波那用在異步電機 那弦波用在與自身做的伺服電機上 當然你也可已把他看成16位的伺服 那這該和三稜17位的做法接近 哎 看他寫的好像是絕對式 可是絕對式又怎會有倍頻的做法呢 我想通訊網自己也搞不清楚

搞技術的人必須有個觀念 複雜簡單化

不管你用哪種編碼器 只要用電器方式輸出訊號 都只能講是解析度 高解析度不意謂高精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T:

……编码器好不容易把刻线给你做的那么准确, 这样处理会不会丧失精度?我记得笨鸟先飞有个帖子讲这个精度的, 请笨鸟先飞来看看!!

1、luedong要仔细想,我问你,1米和1000毫米那个准确?

2、1米=1000毫米,对不对?

3、1.001米和1001毫米那个准确?

4、1.001米=1001毫米,对不对?

5、如果我测量时,先找1米的刻线,再找1毫米的刻线,我知道是1.001米;

6、如果你测量时,从零毫米开始,1毫米刻线、2毫米刻线、3毫米刻线、……一直数到1001毫米刻线,最后说长度是1001毫米;

7、你觉得谁的测量方法好?

网友L:
8、你能说读1米的刻线不准确吗?你能说读1米的刻线“会丧失精度?”

网友T:
刘老师看看74楼的东东。编码器本来每个1毫米刻线很准,精度很高。通讯网说的那种处理方式进行了四舍五入,在1米的地方能凑到原来刻度上。但从0到1000毫米的1000条刻线上,有的刻线就偏离实际位置很大。

网友T:
这可是刻线的原始信号。如果增量式计50mm,这个精度范围一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通訊網究竟想表達什麼 此題目表達的不清不楚 先前我認為是CT smart driver 的架構 通訊網否定掉了 說是一般的矢量變頻器道是老劉染房開出來 把通訊網又逼上了CT 所以他畫的弦波及方波這就合理 安川怎會有弦波 那CT的驅動器就該有兩個接口 方波那用在異步電機 那弦波用在與自身做的伺服電機上 當然你也可已把他看成16位的伺服 那這該和三稜17位的做法接近 哎 看他寫的好像是絕對式 可是絕對式又怎會有倍頻的做法呢 我想通訊網自己也搞不清楚搞技術的人必須有個觀念 複雜簡單化 不管你用哪種編碼器 只要用電器方式輸出訊號 都只能講是解析度 高解析度不意謂高精度

呵呵。。怎么转不过弯来呢??你看征就明白。。。。。

   是这样::编码器的信号,肯定要变成数字,在机器内部,供控制运算使用。。。那么。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格式。

      你比如,一个字节,可以是有符号数,可以是无符号数,可以是BCD码,可以是浮点数。可以是格雷码。。等等。。。

这里讨论的这个数,是专门供编码器使用的,可以涵盖所有的不同种类、不同精度编码器的,反过来说,所有精度编码器的数值,都可以在这个数里体现出来的这么个“编码器专用数。”

楼主:
你看,征这个图很清楚,前面不管是正交的编码器还是正余弦编码器,中间都要经过4倍频,然后最后反映到一个32位的数上!!(箭头所指-----这个数,就是编码器专用数!)我和征大问题一致,就是对生成的这个数,有一些小分歧。。。

楼主:
这个数,跟你说的16位精度,还是17位精度并不矛盾啊!!!你说16位,在这个数里面n就是16,从31--16.。使用,后面全是0.。。如果你是17位精度,那么n就是15,31--15,总共17位。。后面全是零。。。。。前面说的,是2的n次方编码器时候的情况,如果编码器不是2的n次方格式,比如1000线的,那么数据反映在这个“专用数”里面,又会是怎样!!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明白了吧???!!

楼主:
你比如:浮点数,浮点数包括,符号,有效数字,10的多少次方。。等等。。。这些信息都包含在一个也是32位的字,里面,不管你数的符号是正还是负,10的次方是正还是负,有效数字多少。。等等,所以类型的浮点数,都可以反映在这个32位的”字“里!

    同样,”编码器专用字“,不管你编码器线数多少,什么类型,也都可以反映在这个”字“里!明白了吧??

楼主:
你比如单精度浮点数,放在一个32位里面,那么最高位是符号位,后面紧跟的8位阶码是10的次方数,这个数的第一位也是符号,剩下的就是有效数字嘛!!!所有的,任何的浮点数,都可以纳入这个格式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浮点数,如10的1000000次方估计不行。)但是我们常用的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覆盖了。。。

楼主:
上面所讨论的是“编码器专用数”。。对于不同类型,不同线数编码器,在这个“专用数”中的“摆放格式”进行讨论。。。。明白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呵呵.....n= 20? 看看那个图,继续研究吧! 看明白了,你的图里面,4096已经算是细分了,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CT中所有的4096都算粗位。说法不同。。。但结果是一样。。无所谓了。。使用起来是一样的。。呵呵,你还是没看懂!“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 要看懂的话就应该知道在1024线的光电编码器下,n=2只要是AB互差90度的光电编码器就只能4倍频,即n =2, 与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没有一点关系!32位的计数器值是由光电编码器的AB信号经硬件四倍频后的输出脉冲 输入到计数器中自动累加得到的, 与编码器原始信号的数值没有直接的联系! 还是费点功夫简单讲解一下, 以光电编码器为例:1) 左侧的 1 2 图    表示的1 signal period , 表示的是光电编码器的一线输出的AB信号。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 其旋转一周就输出多少个这样的脉冲。这个信号是随着电机转动连续输出的,在一个时刻看AB波形,你不知道电机转在哪个位置上, 只有AB信号的电平情况。2)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这属于手册的编写错误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光电编码器的AB一个周期即1 signal period 经硬件4倍频后得到4个脉冲,四倍频就是对AB脉冲进行边沿检测。3)中间的1 2    表示1 signal period 四倍频后得到的信号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表示的是位置计数器    这个位置计数器是由硬件来实现的, 由硬件根据3)中的脉冲序列来进行加减计数的。     计数方向即 加计数或减计数是由 AB信号的先后顺序决定的。不清楚的可以去百度搜搜, 就清楚了 5) P0410.1        是配置参数, 是否需要对计数器进行取负, 载调试时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实际的计数过程如下:        电机转动时,1)中的信号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 经2)硬件4倍频后, 得到一系列的边沿检测后输出(即硬件4倍频)的脉冲信号3),这些脉冲由4)的计数器自动从最低位加减计数。最后得到一个计数值。    如果对这个计数值分析, 低2位表示细分的信号, 2~31位表示的编码器的原始信号。        但请注意一点, 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     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如果电机以3000rpm转动, 保证电机转动1048576/3000 = 349.52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分钟, 即大于这么长的时间后计数器翻转, 自动从0开始计数    在位置控制时, 需要的是这个32位计数器的整体数值,不会区分那一部分。            以上是对我提供的图的简要分析, 或者是一个我说明!     可能跟CT的不太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对倍频的信号计数,所以有些说法在我理解来或者看来是实在不靠谱了!     既然本帖已经“授精”, 所以我要对我提供的数据、图形等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尽量提供一种准确、可靠、负责的说法给每个看帖子的人, 不管懂还是不懂!     实际上,对我来说,解释这些基本的东西我感觉很累,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但出于慎重考虑,我还是尽量去做了!     这是我对这个帖子的最后回帖!    不存在非要争论出谁对谁错的想法, 只求尽量正确、符合事实!    各位包涵!

记录在案!

网友L:
请征出来纠正一下自己的错误!

楼主:
顺便说点闲话,计算机最快速度,都说多少多少亿次。。。。我国最新要做万亿次计算机。。。这里的次,就是做这个浮点数乘法的次数。。。。每秒做一万亿次的浮点数乘法。。。。。每秒做多少多少亿次就是评判计算机速度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征出来纠正一下自己的错误!

没必要这样嘛!!呵呵,,拿出来讨论嘛。。。考虑问题跟做饭一样,有一个由生到熟的阶段。。。我说这些也是我慢慢才明白的。时间在拖一些时候,会更熟悉些,想明白些的。。。。

  我觉得,征可能把它当做一个计数器了,转一圈加起来可能留一些尾巴数。再转一圈尾巴数又增加些。。。。。。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说,这个不是个计数器!!这个就是个分配器,转一圈肯定65536.。。肯定不能有累计误差的。。

楼主:
要看懂的话就应该知道在1024线的光电编码器下,n=2

只要是AB互差90度的光电编码器就只能4倍频,即n =2, 与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没有一点关系!

32位的计数器值是由光电编码器的AB信号经硬件四倍频后的输出脉冲 输入到计数器中自动累加得到的, 与编码器原始信号的数值没有直接的联系!

--------------------------------------------------------------------------------------------------------------------

你这段话不对吧??“

只要是AB互差90度的光电编码器就只能4倍频,即n =2, 与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没有一点关系!

你的意思是,n之于编码器的类型有关,如果是AB正交的编码器,不管线数多少,n就等于2,

如果是sincos编码器n可以高些,比如3,或4.。。??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咱举实例吧:一个个来。。。。。。

   线数是4的编码器,4倍频是16,数据按16进制写。10000000H,20000000H,30000000H,....F0000000H,00000000H

   线数是8的编码器,4倍频是32,数据按16进制写。08000000H,10000000H,18000000H,20000000H,28000000H,30000000H,....F0000000H,F8000000H,00000000H

线数是16的编码器,4倍频是64,数据按16进制写。04000000H,08000000H,0C000000H,10000000H,1400000H,18000000H,....F0000000H,F4000000H,F8000000H,FC000000H,00000000H

楼主:
线数是64的编码器,4倍频是256,数据按16进制写。01000000H,02000000H,03000000H,04000000H,.........F8000000H,F9000000H,FA000000H,.....FF000000H,00000000H.

楼主:
因为是2的n次方倍数,所以后面都是0,如果不是2的n倍的话。。。后面就会有数。。。。n应该算几??不过n到底是几问题并不大,关键是里面的数据要对。。。。因为定位就是要依靠这些数据,数据错了定位肯定成问题。。

网友K:
一套系統兩套作業模式 方波經4倍頻轉換成通訊格式 弦波經倍頻分割成16位 再轉換成通訊格式 哎 一家言論這有什麼好談 就是指伺服系統的解析度 他怎麼做那是它內部的做法 我不會關心 就像三菱我不會去問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機械的誤差控制難度遠高於電器 電器精度的誤差 就是 + - 1個脈衝(不考慮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方波經4倍頻轉換成通訊格式 弦波經倍頻分割成16位 再轉換成通訊格式 哎 一家言論這有什麼好談 就是指伺服系統的解析度 他怎麼做那是它內部的做法 我不會關心 就像三菱我不會去問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機械的誤差控制難度遠高於電器 電器精度的誤差 就是 + - 1個脈衝(不考慮其他因素)

咱们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你不关注它的内部,可是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内部,我们需要编程。你所说的加减1个脉冲,你说的这种类似步进电机的伺服的使用方法,是伺服几种方法中最简单,最便于使用的一种。它只要发脉冲,伺服就跟着动。。如前面我那个图,伺服有5种工作方式,1CAM,2位置控制,3速度控制,4停止模式和5数字锁,类似步进电机似地使用方式,只是使用这里面的第二种---2位置控制功能。每一个脉冲,相当于一个小的位置控制,只移动一个或几个编码器线数,一串脉冲,伺服就动一串步伐。。。这只是5种使用方式中的简单的一种,国内做机械的,多数使用这一种工作方式,国内很多简易伺服,也只有这一种控制方式。。。这种使用,可以作为简单使用,对于复杂点的功能,就不太适用了。。

网友K:
通訊網 你所說的是運動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我最早提出smart driver 內置運動模組 哎 你的表達能力遠不足拍磚

我建議你去了解QUIN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笨鳥慢飛关于一套系統兩套作業模式 方波經4倍頻轉換成通訊格式 弦波經倍頻分割成16位 再轉換成通訊格式 哎 一家言論這有什麼好談 就是指伺服系統的解析度 他怎麼做那是它內部的做法 我不會關心 就像三菱我不會去問怎麼做 因為我知道機械的誤差控制難度遠高於電器 電器精度的誤差 就是 + - 1個脈衝(不考慮其他因素) 内容的回复:咱们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你不关注它的内部,可是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内部,我们需要编程。你所说的加减1个脉冲,你说的这种类似步进电机的伺服的使用方法,是伺服几种方法中最简单,最便于使用的一种。它只要发脉冲,伺服就跟着动。。如前面我那个图,伺服有5种工作方式,1CAM,2位置控制,3速度控制,4停止模式和5数字锁,类似步进电机似地使用方式,只是使用这里面的第二种---2位置控制功能。每一个脉冲,相当于一个小的位置控制,只移动一个或几个编码器线数,一串脉冲,伺服就动一串步伐。。。这只是5种使用方式中的简单的一种,国内做机械的,多数使用这一种工作方式,国内很多简易伺服,也只有这一种控制方式。。。这种使用,可以作为简单使用,对于复杂点的功能,就不太适用了。。

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那种方式,只要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位置指令最终都会量化到整数数据。电机位置在哪?唯一可以衡量的指标就是编码器反馈值,因为编码器反馈是整的,哪怕细分,也是整的,没有小数的说法,电角度才有小数。

如果位置闭环是上位机控制完成,伺服工作仅工作速度模式,那么伺服接受的应该是速度指令,非本贴讨论的范畴。难道楼主是想讨论这种工作状态?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因为是2的n次方倍数,所以后面都是0,如果不是2的n倍的话。。。后面就会有数。。。。n应该算几??不过n到底是几问题并不大,关键是里面的数据要对。。。。因为定位就是要依靠这些数据,数据错了定位肯定成问题。。 终于理解不能四舍五入、凑数了吧? 其实多想想,稍加推敲便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T:
终于理解不能四舍五入、凑数了吧? 其实多想想,稍加推敲便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通訊網 你所說的是運動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我最早提出smart driver 內置運動模組 哎 你的表達能力遠不足拍磚 我建議你去了解QUIN

谢谢!今后加倍努力!祝新年快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因为是2的n次方倍数,所以后面都是0,如果不是2的n倍的话。。。后面就会有数。。。。n应该算几??不过n到底是几问题并不大,关键是里面的数据要对。。。。因为定位就是要依靠这些数据,数据错了定位肯定成问题。。 终于理解不能四舍五入、凑数了吧?其实多想想,稍加推敲便知道有没有问题

你还是不明白呵呵。。。。

楼主:
最后一次,再不理解了我就不管了,呵呵,假如编码器是九线的(咱先不说四倍频,就假设就是这个数),那么数据应该如表,前面位是粗位,后面位是精位。。

比如说,我要定位到,4100H0000H,这个数字是我给的,我可以给任何数字,这个编码器精度不够,就会找最近的点,定位在38E3H-8E39H,如果是sincos编码器,因为正余弦编码器的细位是模拟量的,定位精度取决于控制器的采样精度,控制器会用模拟量的部分补偿4100H0000H与38E3H-8E39H之间的差。。如果控制器内部的采样位数高,定位就会更精确一些。。

我要定位到4100H0000H如果编码器精度差些,比如上面的九线,那么只能定位到38E3H-8E39H这个数,如果我换用1024线编码器,四倍频4096,它的数据表00100000H,00200000H。..41000000H.....FFE00000H,FFF00000H,00000000H,它里面有41000000H,那它就直接找到那个点定住就行了。。

 。这样控制器部分就不用动了,要想定位更精确,只要更换更精确的编码器就行!!

就比如,我要买一斤四两五钱粮食,我碰见一个农民,他只有斗,一斗一斤,只能一斤,二斤地称。。。如果碰见他,他要么给我一斤,要么给我二斤。四舍五入给我一斤。只能如此了。

碰见一个小商人,他的秤有两,他就可以给我一斤四两或者一斤五两,四舍五入给我一斤五两。

碰到一个财主,他的称更精确可以称到钱,他就可以给我称一斤四两五钱。。

 “我”就是控制器,我指定数字,但能否得到更精确的结果,要看对方“编码器”的能力。。

  “征”的那个跟其实跟我这个一样,只是从哪里开始算粗位,哪里开始算细位有不同。比如我说一斤四两算粗位,五钱算细位。。他说一斤算粗位,四两五算细位。。。。这个实际上无关紧要。。

   就是这个了,再不懂,我就不管了啊!!呵呵

楼主:
发一个图。。。。呵呵呵。。我知道为什么不服了。前面是我疏忽了,以前都发洋文截图的,这次没有洋文截图。呵呵呵。。大家喜欢洋文,现在工厂里也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我说,他们就不听,鬼子说他们就听。魏淑芬啊,呵呵。同样一个毛病,我给他们解决了,他们就不愿意掏钱,鬼子坐飞机过来给他们解决了,他们就愿意!!。。。呵呵呵。。。我要钱是鬼子的几分之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站直了腰看鬼子呢???呵呵呵

上图写的清楚啊!!最前面字节是转数,表示多少转,如果是多圈编码器就可以用了。。。中间31-16是Coarse Position,我翻译成粗位。。。应该没有问题吧??后面15-0,是Fine Position 我翻译成精位,或者细位。。。也没错吧??里面的A%,就表示细位的精度可以扩展。。。

楼主:
为什么没人来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现在工厂里也是这样,,,,我给他们解决了,他们就不愿意掏钱,鬼子坐飞机过来给他们解决了,他们就愿意!!。。。呵呵呵。。。我要钱是鬼子的几分之一。。。。。。。。

嘿嘿

工厂里滴大大,特别喜欢舔洋屁沟,尤其是化工厂,嘴最黄 。。。。嘻嘻

楼主:
“征”那个图是日本产品吧???同样是英文资料,日系产品的资料跟英美资料习惯也有所不同,比如通讯口发送端,英美习惯用transmit,而日本人习惯用send。。转数,日本人习惯用periods,而英美习惯就是用turns。一家之言。。。不必争论。。。呵呵呵。。。。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耳边过!!呵呵

网友AC:
来了只有看的份,不敢评论。论坛有你们,我这样的笨人就可以进步

楼主:
如图,征的图,只是中间n是可变的,前面部分叫线数,后面部分叫fine position,其实,数据结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复杂的,殊途同归嘛。。。呵呵。。。“征”哪里去了???怎么不来了??要争论就要争论明白嘛,呵呵呵。。。争论,以争论明白为主。不是输赢。。。。现在大学生是不是因为经常参加辩论赛养成了个坏毛病,太注重于输赢,而不注重于辩题本事,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同意什么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输赢??呵呵呵,这是学知识。。。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引用 网友L:回复内容:对:征关于 回复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 你看,还是你看错了。。。你看你的图,signal pe(内容省略) 内容的回复:我这里错了。。。。我原来说31,30,29。。。说n=29是错的。。。我是按16进制。。。应该是31----20。。。应该n=20。。你的是二进制表示的。。 FFF0H--0000H    = 1111 1111 1111 0000B--0000 0000 0000 0000B蓝色1位置是n  31,30,29,28    27,26,25,24   23,22,21,20呵呵.....n= 20? 看看那个图,继续研究吧! 看明白了,你的图里面,4096已经算是细分了,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CT中所有的4096都算粗位。说法不同。。。但结果是一样。。无所谓了。。使用起来是一样的。。呵呵,你还是没看懂!“1024是粗位,后面,21,20算细分位。在你的里面把21位以后算细分了” 要看懂的话就应该知道在1024线的光电编码器下,n=2只要是AB互差90度的光电编码器就只能4倍频,即n =2, 与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没有一点关系!32位的计数器值是由光电编码器的AB信号经硬件四倍频后的输出脉冲 输入到计数器中自动累加得到的, 与编码器原始信号的数值没有直接的联系! 还是费点功夫简单讲解一下, 以光电编码器为例:1) 左侧的 1 2 图    表示的1 signal period , 表示的是光电编码器的一线输出的AB信号。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 其旋转一周就输出多少个这样的脉冲。这个信号是随着电机转动连续输出的,在一个时刻看AB波形,你不知道电机转在哪个位置上, 只有AB信号的电平情况。2)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这属于手册的编写错误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光电编码器的AB一个周期即1 signal period 经硬件4倍频后得到4个脉冲,四倍频就是对AB脉冲进行边沿检测。3)中间的1 2    表示1 signal period 四倍频后得到的信号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表示的是位置计数器    这个位置计数器是由硬件来实现的, 由硬件根据3)中的脉冲序列来进行加减计数的。     计数方向即 加计数或减计数是由 AB信号的先后顺序决定的。不清楚的可以去百度搜搜, 就清楚了 5) P0410.1        是配置参数, 是否需要对计数器进行取负, 载调试时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启用。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实际的计数过程如下:        电机转动时,1)中的信号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 经2)硬件4倍频后, 得到一系列的边沿检测后输出(即硬件4倍频)的脉冲信号3),这些脉冲由4)的计数器自动从最低位加减计数。最后得到一个计数值。    如果对这个计数值分析, 低2位表示细分的信号, 2~31位表示的编码器的原始信号。        但请注意一点, 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     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如果电机以3000rpm转动, 保证电机转动1048576/3000 = 349.52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分钟, 即大于这么长的时间后计数器翻转, 自动从0开始计数    在位置控制时, 需要的是这个32位计数器的整体数值,不会区分那一部分。            以上是对我提供的图的简要分析, 或者是一个我说明!     可能跟CT的不太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对倍频的信号计数,所以有些说法在我理解来或者看来是实在不靠谱了!     既然本帖已经“授精”, 所以我要对我提供的数据、图形等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尽量提供一种准确、可靠、负责的说法给每个看帖子的人, 不管懂还是不懂!     实际上,对我来说,解释这些基本的东西我感觉很累,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但出于慎重考虑,我还是尽量去做了!     这是我对这个帖子的最后回帖!    不存在非要争论出谁对谁错的想法, 只求尽量正确、符合事实!    各位包涵!

1、征说,“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2、这是个错误,编码器的4,不是乘法器2^n中n=2,2^2=4  !

3、编码器的解析度×2^n=周指令脉冲数;

4、就是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位置计数器,与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指令脉冲计数器,脉冲的等价关系是2^n ,它的倒数就是电子齿轮比;

5、编码器的解析度×2^n,编码器的解析度不变,还是原来的解析度,例如4096×16=65536,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4096,并不是65536!

网友L:
1、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例如1024、2048、4096;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4、这就是4的来历!

5、1024×4=4096 ,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征”那个图是日本产品吧???同样是英文资料,日系产品的资料跟英美资料习惯也有所不同,比如通讯口发送端,英美习惯用transmit,而日本人习惯用send。。转数,日本人习惯用periods,而英美习惯就是用turns。一家之言。。。不必争论。。。呵呵呵。。。。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耳边过!!呵呵

日本的?

日本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中低端的,我发的那个图是西门子的产品的。

咱们没有必要争论什么!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话“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不过我觉得,这是行业里的普遍标准。。。。各家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生产和研发的。。。。只是在中国市场,推出些类似步进电机工作方式的简易伺服,。。。中国落后啊。。。 ”“如果编码器是1000线编码器,那它的计数过程是,16.38375, 32.7675, 49.15125, 65.535, 81.91875.......65536.记满一周,整数部分放在高四位里面,小数部分放在低四位里面。。。。”实在不靠谱, 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东西没有你所谓的行业标准而已!

并且我在72楼的图中, 对于AB相互差90度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为什么n = 2,你在56楼(n= 20)还有117楼的图中还是描述不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这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

并且, 我也大略看了一下CT的说明书(说明书做的很烂,信息不全), 的确像你描述的那样, 但是你可能没有仔细翻阅有些文档:

    编码器线数的设定还是分版本的,1.06.01前跟1.06.01后是不同的,至于为什么不同,我觉得很大可能是更改了上层应用接口的软件设计,让菜单能随意显示像1000线等编码器的位置信息,而底层的控制算法等一般不会改动。也就是说,只是提升了一个界面信息的显示,实质上的东西没有改。有些数据,只是对应用层看,实际上内部的处理未必是这样的。

    看了这些文档之后,采用CT那种数据格式表示从设计上可以有两种实现方法! 当无论采用哪种设计方法,都有一个类似于72楼的位置脉冲计数器,然后对这个计数器的数值进行相似的格式处理。具体不详细描述!

    我看的文档不是很全,英文文档的 Digitax ST User Guide 伺服驱动器的图我没有贴图,大概类似,都是基于一种系统架构的。从我看的资料中,光电编码器等应用模块都是模块化设计的,都有自己的ID号和软件版本号,所有对数据的处理可以进行很好的封装,这个是CT的一种系统架构设计吧,跟控制精度和性能无关。这也不是一个行业的标准,并且CT在这个行业不算大佬吧。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穿西装,一个穿中山装而已!

    建议仔细看说明书和应用文档吧!

网友:
通讯网:

    你顺便教一下刘老师,看看上面最后的那个图中两个红色的圆圈:位置环误差、位置环控制器P增益

    把这个解释给刘老师,什么位置控制时先根据圈数找粗略位置、最后的一圈用精细的位置信息找准确位置之类的高论或者发明,还是少来大肆宣扬吧!!

        外行!!!!

网友:
    到此为止吧!

    详细的东西还是看文档,知道差不多后再交流, 有利于提高交流效率!

    像119楼这样的东西, 你怎么跟他讲??

    增量式AB正交编码器的四倍频原理、几条刻线都不清楚,交流什么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外行!!!!

1、你如果有负责的态度,就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

2、你如果是内行,就不应该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3、你的错误

1)征说 “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说法是错误的,不是两位,是多位!

2)征说“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  ,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

A.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2n,不是细分,它的倒数是电子齿轮比;

B、编码器的4,更不是x 2^n中的n;

C、编码器的4,不是倍频,是4线脉冲叠加,是把解析度提高4倍;

楼主:
你发这个图跟我们讨论的没有关系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增量式AB正交编码器的四倍频原理、几条刻线都不清楚,交流什么啊?

不就几条线吗,把正确的说出来,我叫你师傅!

楼主:
你这只是CT的硬件接口示意图。。。跟咱们讨论的没有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看看上面最后的那个图中两个红色的圆圈:位置环误差、位置环控制器P增益   ……什么位置控制时先根据圈数找粗略位置、最后的一圈用精细的位置信息找准确位置之类的高论或者发明,……

1、你的图说明我的“高论或者发明”是正确的;

2、我虽然没有看见过你的这些图,可是我把它说出来了,那叫“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增量式AB正交编码器的四倍频原理、几条刻线都不清楚,交流什么啊?不就几条线吗,把正确的说出来,我叫你师傅!

在工控论坛混了这么长时间, 积分这么高, 搞点正经东西, 还好?

要自觉、自尊自爱!

下面的是资料, 自己看去!

国产编码器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78ca25f04693daef5ef73d61.html

德国某款:http://www.docin.com/p-476207435.html

如何进行4倍频:

http://www.doc88.com/p-971315364443.html

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7-7/41983_878035.htm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发这个图跟我们讨论的没有关系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图。。

    没有关系?

    有红圈的那几张图是CT里面的位置闭环处理的一个大概软件功能框图,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流图的处理过程!

    数据是用来处理的,也就是说你从数据流图上的数据处理方式和方法就可以反推这些数据是什么格式、有什么含义?

    你真正看懂了画红圈圈的那些地方吧, 不要相当然!

网友:
    我可没时间一点一点解释, 呵呵!

    总之,120楼已经说了:

”看了这些文档之后,采用CT那种数据格式表示从设计上可以有两种实现方法 当无论采用哪种设计方法,都有一个类似于72楼的位置脉冲计数器,然后对这个计数器的数值进行相似的格式处理。具体不详细描述!

我看的文档不是很全,英文文档的 Digitax ST User Guide 伺服驱动器的图我没有贴图,大概类似,都是基于一种系统架构的。从我看的资料中,光电编码器等应用模块都是模块化设计的,都有自己的ID号和软件版本号,所有对数据的处理可以进行很好的封装,这个是CT的一种系统架构设计吧,跟控制精度和性能无关。这也不是一个行业的标准,并且CT在这个行业不算大佬吧。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穿西装,一个穿中山装而已!

建议仔细看说明书和应用文档吧!

楼主:
我也不解释了,画图太麻烦了。。。。呵呵呵。。。。。所以我对CT变频器还是比较熟悉的。。。你画圈的那个位置,参数pr3.29就是我所说的coarse position 啊,后面那个参数pr3.30就是我说的fine position 啊。两个都是16位。再往前细一点,就是我的那个图啊!呵呵。。

网友AD:
刘志斌大师发言,大家听好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N:

…… 在工控论坛混了这么长时间, 积分这么高, 搞点正经东西, 还好?要自觉、自尊自爱! 下面的是资料, 自己看去! 国产编码器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78ca25f04693daef5ef73d61.html 德国某款:http://www.docin.com/p-476207435.html如何进行4倍频:http://www.doc88.com/p-971315364443.html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7-7/41983_878035.htm

1、两刻线编码器,原理如图,两刻线,两列互差90°的方波;

2、每个方波有上、下沿,共有4个上、下沿,可产生4个位置脉冲;

3、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升沿,可得到例如1024个脉冲;

4、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下沿,可得到例如2024个脉冲;

5、就是说,我们读取两条刻线的上、下、上、下沿,可得到4096个脉冲;

6、和我说的4条刻线,得到4个脉冲,编码器可输出例如1024、2048、4096三种周脉冲的解析度,是一同个结果;

7、上述4,是4位置脉冲的4,不是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乘法器里的2^2=4,这个4的倒数1/4就是电子齿轮比,与编码器4个脉冲的意义完全不同;

8、征的错误,是把4个脉冲的4,说成电子齿轮1/4里的4,是本质的错误!!!是个专家的大错误!

网友L:
9、征说“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

10、征的这句话的错误,不只是把4个位置脉冲的4,说成电子齿轮比1/4里的4;另一个错误就是对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乘法器的x 2^n的理解成“细分”,x 2^n并不是脉冲的细分,而是电子齿轮比倒数的意义!

11、就是说征不仅对编码器的4个脉冲的4解释有错误,而且对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 2^n的意义解释也是错误的,表现出压根就不懂,是胡说八道!

网友L:
12、征要我老刘“在工控论坛混了这么长时间, 积分这么高, 搞点正经东西, 还好?要自觉、自尊自爱!”,这就是我老刘的“自尊自爱”,这就是我老刘的“正经东西”,有了这个发言,所有人都明白编码器4倍频的4的意义,所有人都明白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乘法器的x 2^n的意义!不会被自称专家、表现不可一世的征所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例如1024、2048、4096;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4、这就是4的来历!5、1024×4=4096 ,这个4不是倍频,是4条刻线的脉冲相加; 6、征,还有很多人,都把这个4理解成倍频,是个错误,实际是将4条刻线的物理脉冲相加;

刘老师, 几条刻线并不重要, 何必恼羞成怒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在工控论坛混了这么长时间, 积分这么高, 搞点正经东西, 还好?要自觉、自尊自爱! 下面的是资料, 自己看去! 国产编码器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78ca25f04693daef5ef73d61.html 德国某款:http://www.docin.com/p-476207435.html如何进行4倍频:http://www.doc88.com/p-971315364443.html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7-7/41983_878035.htm   1、两刻线编码器,原理如图,两刻线,两列互差90°的方波;2、每个方波有上、下沿,共有4个上、下沿,可产生4个位置脉冲;3、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升沿,可得到例如1024个脉冲;4、就是说,我们只读取一条刻线的上、下沿,可得到例如2024个脉冲;5、就是说,我们读取两条刻线的上、下、上、下沿,可得到4096个脉冲;6、和我说的4条刻线,得到4个脉冲,编码器可输出例如1024、2048、4096三种周脉冲的解析度,是一同个结果;7、上述4,是4位置脉冲的4,不是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乘法器里的2^2=4,这个4的倒数1/4就是电子齿轮比,与编码器4个脉冲的意义完全不同;8、征的错误,是把4个脉冲的4,说成电子齿轮1/4里的4,是本质的错误!!!是个专家的大错误!

"征的错误,是把4个脉冲的4,说成电子齿轮1/4里的4,是本质的错误!!!是个专家的大错误!"

说话要讲证据!我在哪层楼里有这样的话?
切勿胡言乱语、埋没良心!

网友N:
还是那句话, 要自尊自爱!

在这个帖子里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2/2012122114554200001-1.shtml, 通讯网还是比较欣赏刘老师的,通讯网慢慢陪刘老师聊, 你们共同语言多点, 呵呵!

在下失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不解释了,画图太麻烦了。。。。呵呵呵。。。。。如图,是苏拉气流纺上面使用的CT变频器,我给换成安川的了。。。因为CT的要比安川的贵一倍还多,我07年就开始了这个项目,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看到有别人家代换的。所以我对CT变频器还是比较熟悉的。。。你画圈的那个位置,参数pr3.29就是我所说的coarse position 啊,后面那个参数pr3.30就是我说的fine position 啊。两个都是16位。再往前细一点,就是我的那个图啊!呵呵。。

见谅, 呵呵!

楼主:
........................................帖子到此告一段落,祝大家新年
   ☆☆ ☆☆  ☆☆ ☆☆
  ★★      ★       ★★
 ☆☆   祝你快乐!    ☆☆
  ★★               ★★
   ☆☆             ☆☆
     ★★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引用 网友N:    ……增量式AB正交编码器的四倍频原理、几条刻线都不清楚,交流什么啊?不就几条线吗,把正确的说出来,我叫你师傅! 在工控论坛混了这么长时间, 积分这么高, 搞点正经东西, 还好?要自觉、自尊自爱! 下面的是资料, 自己看去! 国产编码器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view/78ca25f04693daef5ef73d61.html 德国某款:http://www.docin.com/p-476207435.html如何进行4倍频:http://www.doc88.com/p-971315364443.html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7-7/41983_878035.htm

你的那个图片的资料有么??给一个链接地址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说话要讲证据!我在哪层楼里有这样的话?切勿胡言乱语、埋没良心!

1、征说“图中的x2n, 实际上是错的, 应该是x 2^n, ……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

2、自己说的话,自己不清楚?!

网友L:
引用 网友N:

…… 刘老师, 几条刻线并不重要, 何必恼羞成怒呢?呵呵.......

1、4条刻线,错了嘛?

2、我的4条刻线,是4个相同的上升沿的脉冲,是没有缺陷的4个脉冲;

3、征说的2条刻线,是2个上升沿、2个下降沿,产生的4个脉冲极性相反,是有缺陷的编码器,征自己压根就不懂,什么都不懂,还要骂着当专家!?

网友L:
4、极性不同的4个脉冲,必须经过反相电路,变成极性一致,这种变换的结果就有延迟时差,远没有4条刻线产生的4个脉冲标准、电路简单;

5、这些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4个脉冲叠加,在征得解释里,变成“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 2^n, …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6、编码器出来,就有4个叠加脉冲输出,与“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乘法器毫不相干;

7、之所以说错话,不仅是对编码器不懂,而且是对“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 2^n”不懂,不知道“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 2^n”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L:
引用 网友N:

…… 还是费点功夫简单讲解一下,

 以光电编码器为例:1) 左侧的 1 2 图    表示的1 signal period , 表示的是光电编码器的一线输出的AB信号。光电编码器有多少线, 其旋转一周就输出多少个这样的脉冲。

……2)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x 2^n, … 表示的是硬件对AB信号进行倍频, 即细分。对光电编码器就是4倍频, 即n = 2。    光电编码器的AB一个周期即1 signal period 经硬件4倍频后得到4个脉冲,…

     3)中间的1 2    表示1 signal period 四倍频后得到的信号

     4)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    表示的是位置计数器   ……

     5) P0410.1        是配置参数, …

     6) 最右侧32位的计数值部分    4)中的计数器对4倍频后的脉冲计数,一个脉冲一个脉冲进行记录,    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

     实际的计数过程如下:

     电机转动时,

1)中的信号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

 经2)硬件4倍频后, 得到一系列的边沿检测后输出(即硬件4倍频)的脉冲信号3),

 这些脉冲由4)的计数器自动从最低位加减计数。最后得到一个计数值。

 如果对这个计数值分析, 低2位表示细分的信号, 2~31位表示的编码器的原始信号。

 但请注意一点, 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

 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如果电机以3000rpm转动, 保证电机转动1048576/3000 = 349.… 分钟, 即大于这么长的时间后计数器翻转, 自动从0开始计数

 在位置控制时, 需要的是这个32位计数器的整体数值,不会区分那一部分。 …

1、以上是征的发言;

2、下面链接我的发言,大家对照,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0118502000001-1.s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还是那句话, 要自尊自爱!……, 呵呵!在下失陪了!

1、不能丢下自己的一堆错误走吧?!你不怕误导初学者吧?!

2、既然发言了,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只拉屎不擦屁股吧?!

楼主:
我们这行,跟别的行当不太相同,别的行当,比如机械,建筑,医学等,30年前跟现在干的差不多,以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现在还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以前人长着心肝肺,现在人还长着那些东西。我们这行不同的多,以前的东西都淘汰的很快,所以需要经常沟通沟通,讨论讨论。

网友AF:
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AF:
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1、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

2、通常我们说编码器的刻线数,是指一条刻线的刻线数,例如说,这个编码器的刻线数是1024;

3、那我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最大就是1024×4=4096;

4、我们还会知道,这个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有三种可以由用户选用1024、2048、4096;

网友AB:
编码器么

不就是个计数数豆豆滴东东么

实在是想不出,会有啥传感器,会比个计数器,更好使唤  。。。。。。

俄估计

给狗喂几个肉夹馍训练一把,大师就能诞生   ~~~~~~~~~~~~~

网友L:
点击查看原图

引用 网友AF:
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1、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

2、通常我们说编码器的刻线数,是指一条刻线的刻线数,例如说,这个编码器的刻线数是1024;

3、那我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最大就是1024×4=4096;

4、我们还会知道,这个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有三种可以由用户选用1024、2048、4096;

5、这个图中有两个计数器,一个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器,也是伺服当前实际位置的计数器,即图中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的读数就是伺服当前的实际位置;

6、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这个计数器就是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就储存在这个计数器中,伺服运行中,它的读数就是距离目标控制位置或者简单说距离终点的指令脉冲数;

7、这两个计数器的读数是互补的,就是说他们的读数的和,等于伺服运行全程的指令脉冲数;

网友L:
8、这个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乘法器multiplication by hardware ;

9、乘数x 2^n,,它的倒数I/2^n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电子齿轮比;

10、它是联系两个计数器的纽带,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换算率;

11、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2^n=周指令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1/2^n=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楼主:
不用谈了,跑题了,我想说明的一小点我觉得已经说明确了。。。。别的部分,新的话题以后看看有切入点的时候再说。。。。呵呵呵。。。

   我该把我讲过的整理一个专辑.  工控网不出一个么???我曾经讲过---轮切(中间有台湾正频jps.rd先生助阵,让我也受益匪浅),OPC的使用。modbus,PID控制等。伦茨的lecom协议,CT的ANSI协议。差不多可以凑一个专辑了吧??呵呵。。。我可以再找几个写一写。。

网友L:
12、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当前位置反馈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零到终点位置的读数;

13、伺服的一个控制过程,就是目标位置指令脉冲计数器的读数,由起点指令脉冲数到终点位置的零读数;

网友L: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

3)2^n=16,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4096×2^n

网友L: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16的余数,是1~15个,n=4;

网友L:
14、关于 Fine resolution 高分辨率高解析度脉冲数,它是1个n位数,等于n-1、n-2、…、0;

15、这个n位数的脉冲数等于指令脉冲数÷2^n的余数,例如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

2)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

3)2^n=64,即 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脉冲数1024×64

4)指令脉冲数=65536λ

5)Fine resolution脉冲数=65536λ÷64的余数,是1~63个,n=6;

网友L:
16、征说“Fine resolution 部分: 对4倍频的光电编码器而言,这个位域占用两位”,是不懂装懂,压根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L:
1、征说“2~31的数值是由计数器对倍频的信号自动累加得来的,这一部分表示电机转过的线数。对1024线编码器, 计数范围最大为  2^30/1024 = 1048576 圈”;

2、这个计算用1024就是错误的,应该用4096×16=65536,去除2~31的数值,即

 2^30/65536 = …… 圈;

网友L:
3、就这个伺服位置闭环图,征从前到后,犯了多少错?表现出对控制原理完全不懂,表现出数量关系不清楚,征得表述就是胡说八道!

网友T:
这个帖子主页置顶,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K:
1、这是我说的,一个编码器,可以输出三个均匀的不同解析度的脉冲数;

2、其原理就是有4条完全相同的刻线,彼此落后90°而已;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4、这就是4的来历!

-----------------------------------

老劉 能否告訴我 你這是哪個國家做的編碼器

不管是光電 磁性 或其他方式做成的編碼器 有帶原點都是兩組刻線 沒帶原點就一刻線 前者有三個光耦合( 類似霍耳元件) 而行成 Z ,A B, A, B

方波可4倍頻 正是利用AB相 的相位差夠成的4倍頻 絕非你講的4刻線(況且你的方波的頻寬也畫錯 是180度 不是90度) 你在主樓貼的圖 是CT的 Smart Driver 也就是內置運動控制模組的驅動器 所以最高4倍頻 也可2倍頻 更可1倍頻

你所位4條刻線的編碼器 那叫長線驅動編碼器(Line Driver) 也就是A, /A , B, /B 這也是上講的2刻線構成 /A 是由A分出 兩個剛好反相 B 亦是如此 這樣做的目的 抗干擾能力強

3、正余弦编码器,虽是两条相同磁迹线,如果把一条N、S磁迹线分成一条N、一条S,那就是4条刻线;

--------------------------

你151樓貼的圖的左下編的波形 才是正余弦輸出的1Vpp(波峰 波底的電壓差 1V)波形 竟被你改成"磁迹线" 真的不知道你的依據是什麼?????

151樓貼的圖叫做主隨跟從MAP架構圖 方波的接口來自主軸(變頻虛擬軸) 弦波來自CT自己的伺服軸(從軸)而16的圖所累加起來就是我們講的Mapping 當然 N越多此系統的精度越高

此MAP 包括位置 包括線速度 傳統做法就是建立表格

网友L:
1、我说的不是那一个品牌,也不是说编码器还有什么特殊信号,我是说大家说的“4”的来历;

2、不管光电编码器是2线、4线,不管是正余弦编码器,只要说4,就是有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周脉冲;

3、把4个相同的彼此落后90°的周脉冲,叠加在一起就是编码器最大输出周脉冲数,如下图

网友K:
老劉 辛苦了 畫這些圖還需花不少時間 可惜 4倍頻的由來 完全自己在瞎推瞎想 你若能把任何一個品牌的4倍頻 如你的說法貼出來 我向你說抱歉 並很尊敬喊你劉老師---------------

楼主:
刘老师不用说了,四倍频很简单的事,AB像(包括正余弦),A高,并且B低,算一道,A高,B高,算一道,B高A低算一道,A低B低算一道。。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在一步里面再细分出四个小位置,叫做4倍频。。很简单的,告一段落。

网友T:
刘老师不讲了?找个编码器给笨鸟看看

网友L:
最好是4条刻线,所有脉冲对应的都是上升沿,极性相同,不需要波形变换,4脉冲完全对称、相差90°、稳定,电路简单,如上图;

网友L:
1、举例说两条刻线编码器,一条刻线1024线;

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个脉冲;

3、两条刻线,两个方波4个沿,两个上沿,两个下沿,共4列彼此互差90°的1024脉冲;

如图

网友T:
引用 网友L:
最好是4条刻线,所有脉冲对应的都是上升沿,极性相同,不需要波形变换,4脉冲完全对称、相差90°、稳定,电路简单,如上图;

刘老师, 找个这样的产品说明书, 或者在实际中哪款产品上用到这样的产品,我们看看, 学习学学习嘛!

网友T:
引用 网友L:
1、举例说两条刻线编码器,一条刻线1024线;2、一个方波两个沿,一条刻线,上沿构成1024个脉冲,下沿构成1025个脉冲;3、两条刻线,两个方波4个沿,两个上沿,两个下沿,共4列彼此互差90°的1024脉冲;如图

这样的图形是目前的产品, 所有的AB正交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不用讲了!

成熟产品!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AF: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1、这就是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2、通常我们说编码器的刻线数,是指一条刻线的刻线数,例如说,这个编码器的刻线数是1024;3、那我们会马上意识到,这个编码器的解析度最大就是1024×4=4096;4、我们还会知道,这个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有三种可以由用户选用1024、2048、4096;5、这个图中有两个计数器,一个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器,也是伺服当前实际位置的计数器,即图中Free-running position counter,他的读数就是伺服当前的实际位置;6、另一个计数器就是最右边的N0.of signal period,这个计数器就是指令脉冲计数器,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就储存在这个计数器中,伺服运行中,它的读数就是距离目标控制位置或者简单说距离终点的指令脉冲数;7、这两个计数器的读数是互补的,就是说他们的读数的和,等于伺服运行全程的指令脉冲数;

这个图就是用AB正交的增量式编码器的应用框图,不是按照你的四条刻线编码器来设计的嘛!

网友T:
刘老师谈了那么多,似乎没有搞明白这个图的编码器类型,然后就畅谈高论,文不对题吧?

网友AG:
爱德利伺服 来向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H:
直接根据平台或者物体的位置来调整啊,这样更精准 那就要用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元件了。运动控制有非常经典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有点怀疑你对CT的说明书没有看明白,建议你再仔细确认一下。我觉得CT采用这种设计方法有点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直接根据平台或者物体的位置来调整啊,这样更精准 那就要用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元件了。运动控制有非常经典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有点怀疑你对CT的说明书没有看明白,建议你再仔细确认一下。我觉得CT采用这种设计方法有点多余了!

建议你再仔细看一下,你对我要说什么看懂了没有??

网友L:
后续电路,都传上来!!!

网友AI:
你们讨论的是理想化的状态,精度上还有运算的速度呢,还有实际运转时候电流环的控制,这些更大的影响到这台伺服的精度,增加编码器的线数我倒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就像现在三菱的J3,都已经去到262144,这有意义吗?

网友AJ:
    这个课题很好的 这个帖.多多的跟帖~~~~

网友AK:
引用 网友L:
9、4096×16=65536的这种用乘法器倍频获得的65536,实际和4096的分辨率是一样的,倍频的作用只是使4096的编码器与系统计算相适应;

不同意这说法,直接上4096的编码器分辨为1到4096,加倍频器后,你不能说前面的执行机构也是按照1-4096数据运行的。前面执行机构运行原来的1/16,倍频后续也能反应出来。

网友L:
1、配用4096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16,就是说4096×16=65536;

2、这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不是0、1、2、3、……、4096;

3、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只能是0、16、32、48、……、65526;

4、这样

          1、2、3、…、15,

          16+1、16+2、16+3、…、16+15,

          32+1、32+2、32+3、…、32+15,

          ……

          4095×16+1、4095×16+2、4095×16+3、… 、4095×16+15,

这些脉冲细节就看不到,或者说就无法分辨!

网友AL:
懂得实在太少,不懂啊……

网友AM:
我看的眼都花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J:
编码器的归一化处理确实提高了系统对编码器的兼容性,国内很多厂家已经实现了楼主的想法

网友L:
下面谈谈关于系统解析度的问题

1、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即解析度;

2、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例如65536,为系统对电机角位移的检测分辨率的要求;

3、编码器的周反馈检测脉冲数例如4096,为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

4、当系统要求的分辨率即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则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5、当系统要求的分辨率即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则系统检测电机角位移的分辨率=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6、通道的周脉冲数=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2n=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

7、所以你使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系统的实际分辨率可能很低,受用户的要求或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低的约束;

8、所以当用户要求分辨率高或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高,系统的实际分辨率可能很低,受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低的约束;

9、举例说

1)周指令脉冲数65536,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4096,则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是360°/4096;

2)周指令脉冲数4096,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65536,则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是360°/4096;

10、所以影响系统分辨率即解析度的因数

1)用户设定的周指令脉冲数;

2)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3)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是,总能使通道运行的周脉冲数与之兼容!

网友AK:
引用 网友L:
1、配用4096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16,就是说4096×16=65536;2、这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不是0、1、2、3、……、4096;3、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只能是0、16、32、48、……、65526;4、这样          1、2、3、…、15,          16+1、16+2、16+3、…、16+15,          32+1、32+2、32+3、…、32+15,          ……          4095×16+1、4095×16+2、4095×16+3、… 、4095×16+15,这些脉冲细节就看不到,或者说就无法分辨!

人为的认为每次转1/4096么?平稳的机械转动可是连续的,转1/65536也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AK:

……人为的认为每次转1/4096么?平稳的机械转动可是连续的,转1/65536也可以。

1、电机的转动,与4096还是65536,没有关系;

2、用你的话说,电机的转动是连续的,它可以转过1/N,N是无穷大量;

3、现在是检测转过多少角度,用4096的只能每次检测转1/4096,不能检测每次转过转1/65536;

网友L:
4、特别是停车前的角度,用4096只能检测到最后不足转1/4096的角度,用65536可以检测到最后的不足转1/65536的角度,分辨率是1/4096的1/16;

网友L:
1、如果分“粗”、“细”位控制,那32位计数器,可以保证电机65536^2转不溢出;

2、而且保证系统的指令脉冲数的分辨率是1/65536;

3、也就是说,编码器的解析度是65536时,系统控制的分辨率达到1/65536;

4、所以“粗”、“细”位控制的潜力很大,它不仅解决了高分辨率时电机的速度受限制的大问题,而且解决了长距离运行要防止计数器溢出的问题!

网友AN:
这么多啊,回复,高手高手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先复习一下编码器。。。这个大家都熟悉,图一是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可以根据,A高B低,A高B高,A低B高,A低B低。。。四倍频。。。。。图二是sincos(正余弦)编码器,同样也可以根据,A高B低,A高B高,A低B高,A低B低。。。四倍频。。。。。再与增量式编码器同样四倍频后,正余弦编码器还可以根据H的高度来进一步细分。。。      其中,4倍频的数据,记录在粗位。。。。细分的数据记录在精位。。。。

网友AJ: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伺服电机(通过编码器反馈)与伺服驱动器形成的闭环控制了

网友AO:
测量精度决定控制精度,这个是基础。当然,传感器精度提高后,CPU速度也要跟上,控制也要做相应的改进。但是测量精度是整个的基础,楼主说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AP(2014-02-18):
完整的贴在哪里    ?

网友AQ:
讲者有心,看者有意。。。继续学习。。。

网友AR(2014-03-25):
看起来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AS(2014-11-06):
我 怎么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