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数据写入SQL server 后,如何在intouch中查询数据库呢

楼主(2012-12-27):
我将intouch数据写入SQL server 后,想在intouch中做个窗口,来实现查询数据库的功能。用什么方法实现呢?

比如,我想查询过去某天某个时刻的压力值,如何实现呢?用什么控件呢?望指教

网友A:
我也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在此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可以实现;方便的时候可以给我邮件zhanggp@nandaauto.com

加上QQ后再联系吧!注明:工控网数库问题!!!

网友B:
是可以的;可以用自己带的数据库;也可以用SQL外部关系数据库;都可以;

但要通过代码来实现!!!

想具体的话;通过邮箱加我QQ;

zhanggp@nandaauto.com

因为直接写出QQ来不是太好!不好意思!!

楼主:
我的QQ:409989824,多多交流

网友C(2013-11-18):
通过VB软件就可用啦

网友D(2015-09-06):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E(2016-02-18):
我有一个用vb做的查询程序,我们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