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数字式万用表与变频器检测值比较

楼主(2012-12-27):
这个冬天天津不冷,至少是我在天津的这几天不冷。今晚吃了火锅,喝了半斤老白干,到宾馆已经十点了。没啥可分享的,就把今天在现场检测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万用表所测值和变频器监测值做一比较,希望这些数据能带给“爱思考的工控人”

变频器:安川H1000   CIMR-HB4A0304AAA

电   机:30KW   57.6A      1470R/MIN

普通万用表

变频器连上电机,做过自学习,得到了精确的电机参数。实验开始:

(1),5  HZ时,变频器监测值45V,万用表检测值69V;

(2),10HZ时,变频器监测值82.9V,万用表检测值105V;

(3),15HZ时,变频器监测值122V,万用表检测值145V;

(4),25HZ时,变频器监测值201V,万用表检测值219V;

(5),30HZ时,变频器监测值241V,万用表检测值258V;

(6),35HZ时,变频器监测值281V,万用表检测值297V;

(7),50HZ时,变频器监测值400V,万用表检测值418V;

(8),70HZ时,变频器监测值400V,万用表检测值398V;

(9),100HZ时,变频器监测值400V,万用表检测值396V;

谁都知道数字式万用表不能用来测变频器的输出,但万用表确实最简单最普遍的电工工具,希望以上数据能带给你大概的估计值,至少以后不会开黄腔,闹笑话!!!

网友A:
建议加精华,fei?chang?bu?cuo

网友B:
很不错的分享,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真不错,下回我也换个品牌的变频器试一试

网友D:
画几条曲线规律更明显,不知这种规律在各种变频器里是一致的吗?

网友E: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是红,黑两表笔接UVW,还是只用一支表笔接UVW

网友F:
数据偏大,说明万用表电池电压低了。万用表的交流档是按50Hz有效值设计的。

网友G:
稍微有点偏差,但可以参考。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表?万用表显示值跳动吗?其实,搞维修,用普通万用表测,有这个估计值也够了,并不要精确测量在某一频率的输出电压值。启动变频器,看到输出电压(不精确的)随频率上升而升高,就可以了。专业开发,对PWM波形基波电压的测量,应该有专业设备吧。用高档的万用表,如FLUKE289,真有效值+低通滤波器功能测量,不知测量值会不会更加接近。

网友I:
我原来测过英威腾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测不出来。也就是数据一直在跳动。

估计是每个品牌还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J:
变频器输出不是正玄波,通用的万用表很难出准的

楼主:
对:岚1996关于变频器输出不是正玄波,通用的万用表很难出准的内容的回复:

是的,按照原则应该用示波器来检测波形,但是在一般工厂,紧急场合,电工往往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有万用表

网友K:
      用fluke179万用表测量,变频器显示值和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基本一样,输出电流也基本一样,前段时间就是这样判断了多台森兰变频器的霍尔电流互感器和主控板有问题,然后更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L:
要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能准确测出电压值。

网友M:
我做了个表,从表上看,楼主测出的数据还是有相当的参考意义的!

网友N:
好帖,但是不知道这个偏差值跟负载情况有没有关系。如果负载不一样的话,比如说如果空载或者全载,不知道会对测量结果能否有影响?

网友H:
负载加重,输出电压谐波含量加大,对测量仪表干扰变大,对测量结果肯定有影响.好的表有低通滤波器功能,能得到更稳定准确的测量值。

网友O:
国产红旗9205可测,可我一直也没买到过,用的是胜利钳流表,结果接近但不是很准

网友P:
用好点的钳流表,比万用表要更接近

网友Q:
还是留意一下。。。。

网友R:
普通变频器可能差不多,但是ABB的DTC模式下好像差别比较大,就是原来的ACS600和现在的ACS800、ACS880

网友S:
字字实在:工控老兄向你学习了

网友T:
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表型号不同,数据又不同。就是电池电压不低,也会有差距的

网友U:
谢谢,我以后会更加努力

网友V:
大家一块学习啊,天天进步

网友W:
有些用数字万用表不行,还是用指针表吧

网友X(2013-02-19):
引用楼主:"谁都知道数字式万用表不能用来测变频器的输出"

我认为没有这回事

我用的是FLUKE 17型数字万用表,用了10多年,记得说明书上说有有效值测试功能,同样的变频器用指针表测试电压大部份都偏高,用这台数字表测量都很准确,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都很高,输出电压又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所以测不准.

变频器虽有输出电压监控功能,但输出电压不是测出来的,是根据频率按比例计算出来的,0-50对应0-380,就算频率到400HZ输出电压不会超过380.

结论是:要用好的数字表才能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Y:
胜利9803可以测,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Z:
胜利钳表才50元,福禄克的万用表都在500元以上,功能不够强大不能比的

网友AA(2013-04-16):
受教,如果都像楼主这样,工控界发展不知多快哦

网友AB:
挺有实际意义的一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做了个表,从表上看,楼主测出的数据还是有相当的参考意义的!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我那么杂乱无章的数据,被你一张表展示的分外清晰

网友AC:
数字万用表能测吗?我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来,直流端还好,输出端根本没办法测,数字一直跳个不停,用指针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