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个价大家做西门子200编程的活得时候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2012-12-28):
     立体车库项目。18个车位。自动开关门。车库外有车位数量指示牌。自动手动两种模式。需要有触屏控制和显示。带车辆测重测长的保护。车辆停车有语音提示。自动出卡,记时,和打印机通讯,车辆驶出时要打出停车时间和费用。

     我打算用西门子200做。不知道这样一个项目。编程全下来收费多少合适?

网友A:
看似工程不小的;

还要加调试费用的

网友B:
只要客户认可,可以说技术没有上限,凭自己付出来感觉要的值不值

网友C:
看似工程不小的;还要加调试费用的,估计软件编程及调试要 5 位数的啦

网友D:
看似工程不小的;

还要加调试费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似工程不小的;还要加调试费用的,估计软件编程及调试要 5 位数的啦

我建议首先楼主去考虑一下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要语音提示,还有打印服务,这个光PLC 不行吧,实现不了吧?

网友F:
自己觉的合适,客户认可,双方协商

网友G:
硬件配置是固定的,技术费、调试费、后期维护费,这些是无形的、没有上限的。不要要得太低。

网友H:
这个方案你用西门子(尤其是西门子200)做的话,你完全就是找死!

这个项目建议你用国产的和利时、国外的AB、ABB或者三菱系统来做,尤其是和利时做整个控制系统的话技术支持最好,同时和利时属于国产成熟系统,

祝你顺利

网友I:
别要的太低,坏了行规啊

网友J:
我给你一个参考量 ,起步3000元(4天),之后一个人一个月工作量 1.2万。  售后起步2000(3天)之后每天600 。

我感觉这东西还是用嵌入式的板子做最好 加上一个液晶屏 带上一个打印机比较划算。

网友K:
看来伍生很讨厌200吧。

只要可以通讯。没什么PLC不能做这事情。

楼主:
卡住了。进出车打卡。并记记车位和时间。还有出车打印机打票子。这块怎么个接口?还是有啥成套设备?谁有经验??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卡机与PLC 通讯PLC与HMI通讯HMI与打印机通讯,重点在卡机要选择支持PLC通讯的。

网友M:
自动出卡,记时,和打印机通讯,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控制系统吧,s200是控制车库其他功能吗?

网友N:
一万来块钱。主要是看你调试的麻烦程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