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送电跳HPF是何故障?

楼主(2012-12-28):
一般是什么坏?电流传感器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A(2013-02-01):
该故障送厂维修吧,一般这个故障属于硬件故障

网友B:
电容容量变小,看看是否老化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坏了,台达M电流传感器有四个脚:

1:OUT

2:GND

3:-15V

4:+15V

变频器上电用万用表测1,2脚电压,正常在0V左右,这个传感器很多坏的

网友D(2013-04-3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坏了,台达M电流传感器有四个脚:1:O...

 多谢你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记得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记得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坏了,...

M型的坏电流传感器是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李和明...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