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三菱STL求解

楼主(2012-12-28):
问下哈,三菱步进阶梯STL指令转到下步时上步的状态器S和继电器M自动复位是吗?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是什么情况,扫描周期外是什么情况呢?
退出顺控时,S和M也是自动复位吗? 退出后状态变了吗?退出前继电器的状态退出后没有变化吗?

网友A:
S是自动复位,M只要不是SET的,就会自动复位。

从S0-S1,相当于SET S1的同时RSET S0,也就是说:这两个指令是在同时进行触发的。

网友A:
至于PLC内部是如何定义这个指令,只怕要问三菱PLC写底层的人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所谓的步进就是循序渐进。。。结束了上一步,开始下一步的意思。。。正如一楼所说:STL S1就是SET S1同时也RST S0。。。

跟信捷有些区别,信捷PLC的步进指令有些是可以结束上一步、有些是不结束上一步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所谓的步进就是循序渐进。。。结束了上一步,开始下一步的意思。。。正如一楼所说:STL S1就是SET S1同时也RST S0。。。

跟信捷有些区别,信捷PLC的步进指令有些是可以结束上一步、有些是不结束上一步的。。。

下面是信捷的步进指令:

网友C:
STL通过条件转换到下一步时,上一步自动关闭,中间继电器M,Y等在得电时如果不是用的SET(置位)指令,同样也会关闭。

扫描周期和普通的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步进指令就相当于把梯形图的左母线移到了步进指令STL的右边,在步进指令里不同的两步可以出现同一个输出,但不算双线圈,其他和普通梯形图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