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数控系统在轴承行业中应用

楼主(2012-12-28):
【摘要】机械机构离不开轴承,特别是汽车行业,航空等方面更是离不开。本文将介绍中达数控H6-T在汽车轴承行业中的应用

AbstractWithout the bearing,the mechanical agencies cannot work,especially in auto and avi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Delta‘s H6-T applicated in auto bearing industry.

关键词轴承;汽车

Keywordsbearing;auto

1   配置

1.1  H6-T三轴车床版

1.2  B2伺服1KW*11.5KW*12.0KW*1

2 工艺介绍

    磨床最大特点就是使用成型砂轮靠近工件,就能完成产品加工,因而最关键的部分就在于对砂轮的修正。工艺介绍如图1所示。

   其中,蓝色部份为砂轮需要修整出来的形状,最高点到最低点为4μ的圆弧。此外,

砂轮需要有单独的修整动作,而旧砂轮修整时需要自动将修整量自动补偿进去。当砂轮小于

制定直径时需要有报警机制。不仅如此,修整需要进行独立画面设置,以改变圆弧凸度的形

1 工艺介绍图

2.1 工艺实现

将砂轮放大看的话是一个对数曲线,不是标准圆弧的一部份,所以不能直接用G02或者G03指令实现。如图2所示。

因而要转成图3所示图形,将砂轮长度部份分成30等份,等份之间用直线进行连接,然后使用者只要设定没一段的高度,即可以得到不用形状的曲线,这部份参数需要做成画面

1 工艺介绍图

2.1 工艺实现

将砂轮放大看的话是一个对数曲线,不是标准圆弧的一部份,所以不能直接用G02或者G03指令实现。如图2所示。

因而要转成图3所示图形,将砂轮长度部份分成30等份,等份之间用直线进行连接,然后使用者只要设定没一段的高度,即可以得到不用形状的曲线,这部份参数需要做成画面

3 工艺实现图

2.2  变量规划

宏变量

功能(单位)

设定值

#500

新砂轮直径(mm

#501

砂轮现在直径(mm

#502

砂轮最小直径(mm)砂轮报废尺寸

#503

砂轮线速度(mm/s)

#504

新砂轮修整量(mm

#505

砂轮每次修整的修整量(mm

#506

两次修整间加工工件数

#507

修砂轮的修整次数

#508

修整跳进量

#509

修整速度(mm/min

#510

新砂轮X轴起始加工位(mm)

#511

X轴起始加工位(mm)

#512

Z轴起始修整位(mm)

#514

快进量(mm

#515

快趋量(mm

#516

粗磨余量1mm

#517

粗磨余量2mm

#518

精磨余量(mm

#519

光磨余量(mm

#520

快趋速度(mm/min)

#521

粗磨1速度(mm/min)

#522

粗磨2速度(mm/min)

#523

精磨速度(mm/min

#524

光磨速度(mm/min

#527

粗磨到位延时时间(sec.

#528

光延时间(sec.

#529

Z轴原位(mm)

#530

Z轴到位(mm)

#531

Z轴中位(mm)

#532

Z轴修整宽度

#533

X轴修整凸度量

#535

尺寸补偿量

#533

#540

0:仪表磨  1:定程磨

#541

0:正常磨 1:反修

#601

Z轴进给总量的1/30,Y轴的高度

#602

Z轴进给总量的2/30,Y轴的高度

#603

Z轴进给总量的3/30,Y轴的高度

#604

Z轴进给总量的4/30,Y轴的高度

#605

Z轴进给总量的5/30,Y轴的高度

#606

Z轴进给总量的6/30, Y轴的高度

#607

Z轴进给总量的7/30, Y轴的高度

#608

Z轴进给总量的8/30, Y轴的高度

#609

Z轴进给总量的9/30, Y轴的高度

#610

Z轴进给总量的10/30, Y轴的高度

#611

Z轴进给总量的11/30, Y轴的高度

#612

Z轴进给总量的12/30, Y轴的高度

#613

Z轴进给总量的13/30, Y轴的高度

#614

Z轴进给总量的14/30, Y轴的高度

#615

Z轴进给总量的15/30, Y轴的高度

4 宏变量定义图

2.3  画面规划

5  画面规划

2.4  MARCO规划

    对于一个主程序调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新砂轮修整速度比较快,只要修整到指

定直径即可。其次,旧砂轮修整需要根据前一次修整量再进行修整,并且修整到指定最小直

径时会有报警。最后,加工程序需要根据已经修整过后的砂轮直径进行加工位置调整

2.5  伺服调整

   由于圆弧的高度只有4μ,而且需要分成30等份,所以Y轴的精度所以是0.1μB2伺服为16W脉冲一圈,螺杆节距为6mm,所以B2的精度是足够的。因此只需要电子齿轮比增大10倍,系统画面改为3/4显示即可。

2.6 加工效果

7 加工效果图

    表面是看不出来效果好不好的,要用专业仪器才能看出弧度,8使用轮廓仪探测出来的曲线。目前,这个曲线已经优于FANUC,三菱等系统做出来的效果

8  使用轮廓仪探测出来的曲线

3  结束语

    PLC的价格实现FANUC系统才能显示的效果。以超高的性价比良好的操作性能不需要记忆变量等的人性设计,取得客户的广泛认可台达的系统逐渐切入轴承磨行业奠定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