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并线问题

楼主(2012-12-28):
求教一个电缆并线问题,比如说2根3*25的电缆并线后,他的总载流量和一根3*50的电缆比是大是小。

另外并线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A:
并联2个根电缆的目的就是为扩大电路的载流量,2根3*25的电缆并线后的导线总截面积比一根3*50的电缆的导线截面积大以倍,显然同样的电流密度,2根3*25的电缆并线后的电流比一根3*50的电缆的导线的电流大一倍。并联时要注意的是:1、并联连接处2个电缆一定要做到接触良好,避免虚接,以影响并联加大截面积的作用。2、并联的2根电缆长度要一样长,使2根电缆的电阻相等,使并联后的总电阻=1个电缆电阻的1/2.

网友B:
并线时主要是把接线端子接好,不得有虚接现象出现。两根线并接的总电流要大于单根线的容量。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并联2个根电缆的目的就是为扩大电路的载流量,2根3*25的电缆并线后的导线总截面积比一根3*50的电缆的导线截面积大以倍,显然同样的电流密度,2根3*25的电缆并线后的电流比一根3*50的电缆的导线的电流大一倍。并联时要注意的是:1、并联连接处2个电缆一定要做到接触良好,避免虚接,以影响并联加大截面积的作用。2、并联的2根电缆长度要一样长,使2根电缆的电阻相等,使并联后的总电阻=1个电缆电阻的1/2. 内容的回复:

那2根面积不同的电缆可以并吗

网友A:
    回3楼,2根面积不同的电缆也可以并联,如粗线截面积=西线截面积2倍。2线长度相等,则细线的电阻=2倍的粗线电阻,他们相当电阻并联,按电路原理,粗线流过的电流将是西线流过的电流2倍。

    即任意截面积不等的导线并联,流过的电流与其电阻成反比,即电阻大的(细线)电流小, 电阻小的(粗线)电流大。

网友C:
不同的不可以并

网友D:
   应该说是表面积增大了 电流的集肤效应所以两根25的电缆比一根50的载流量大    没有特殊要求并线是可以的 注意接头和电缆的敷设方式还有散热

网友E:
个人认为,两根25的要比一根50的可以流过的电流大

网友F:
    一般不主张电缆并接,只要电缆的载流量大于负载额定电流,尽量用一根电缆。一是怕接头氧化(尤其是户外设备),二是怕接头处面积增大与端子接触不牢易引起电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