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wincc6.2,wincc flexible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12-28):
请教:

    系统中已安装step7 v5.4,winCC 6.2,wincc flexible2008到sp2,现在如果直接覆盖升级到step7 v5.5是否可行?

    另外,如果下载安装wincc flexible2008  sp3或sp4是否有冲突?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升级到step7 v5.5 要重先完全安装。wincc flexible2008  sp3 到时可以直接 SP2 升级的

楼主:
谢谢阿水。

已经测试过了。可以直接升级安装step7 v5.5(即step 2010),安装时选择upgrade模式升级后测试micro win,step,wincc flexible正常。wincc还未测试。

但是建议升级前因为个人机器状况不同,建议先进行备份。第一,将siemens和common files文件夹进行备份,第二,对系统分区进行备份。

欢迎分享经验。

网友B: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如果安装wincc flexible2008   SP3或者SP4的升级包是可以的,STEP7 V5.5安装完以后也是覆盖掉以前版本。

楼主:
谢谢4楼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