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做往复运动时为什么会有累积误差产生

楼主(2012-12-28):
想问一下伺服做往复运动时为什么会有累积误差产生?除了机械上的原因会导致累计误差产生,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会导致累计误差产生?如果是伺服驱动器本身原因,哪伺服驱动器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产生?能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实验得出的问题还是机器实际使用的问题?

网友B:
误差存在是绝对的,只有不存在是相对的,想办法消除。。。。。。。。

楼主:
没做实验,也没机器实际使用,就是想搞明白伺服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C:
楼主你说的累积误差:是目标位置与实际到达位置的误差?还是驱动器上的跟踪误差?

如果是前者,有可能是以下因素:

1、输入脉冲因线路干扰与实际收到数量不符;

2、电子齿轮比与实际机械传动比例有误差;

3、脉冲当量的计算不准;

4、机械本身存在误差,比如质量差的丝杆季节不同千分之1的误差是很常见的。

网友D:
楼上所言,

楼主你说的累积误差:是目标位置与实际到达位置的误差?还是驱动器上的跟踪误差?

如果是前者,有可能是以下因素:

1、输入脉冲因线路干扰与实际收到数量不符;

这个如何更好的去做到屏蔽,教教我这个新手。

网友E:
爱德利伺服 进来学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做实验,也没机器实际使用,就是想搞明白伺服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

1、那你的问题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你能描述一下你的累计误差的具体表现或者数据?

网友C:
控制端能够采用差分传送方式的采用差分传送,控制电缆尽量短一些,电缆能用双绞线的用双绞线,能够用屏蔽的用屏蔽线并单边接地,外壳、机架有条件接大地的接大地。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之间动力线中的地线不能省(U\V\W\PE)。

网友F:
2、例如往复运动的行程越来越小?或者越来越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做实验,也没机器实际使用,就是想搞明白伺服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

1、那你的问题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你能描述一下你的累计误差的具体表现或者数据?

--------------------------

老劉 不錯嗎 開始會從狀況去了解問題 嘉獎一個

楼主:
是这样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讲到往复运动时伺服会有累计误差产生,自己查资料也没查到具体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想搞明白,所以想让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还有伺服上增量式编码器会不会引起累计误差的产生?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讲到往复运动时伺服会有累计误差产生,自己查资料也没查到具体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想搞明白,所以想让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还有伺服上增量式编码器会不会引起累计误差的产生?谢谢各位了!

增量编码器如果带零位信号,每次遇到零位可以消除误差,不会累积。当然如果碰巧一直不经过零位怎么办?现在伺服对增量正交编码解析一般都带逻辑判断,如果有逻辑跳转的状况会报警的,这是干扰达到一定强度才会出现的,要解决干扰源问题。

楼主:
顶起来!……大家快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H(2014-09-03):
我也想知道 到底什么是伺服累计误差?怎么累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