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设置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28):
请问图中那个 通讯端口 502 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网友A:
如果是ATL爱德利变频器  我可能还了解一点   有ATL的变频器出了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B:
RS232下载程序用不到,以前版本就没有这一项。网络通讯(以太网)时用来设置端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232下载程序用不到,以前版本就没有这一项。网络通讯(以太网)时用来设置端口的。

支持!

网友D(2013-02-15):
默认端口502,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