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瑞变频器(MODBUS协议)与mcgs触摸屏如何通讯 ?

楼主(2012-12-28):
求助欧瑞变频器(MODBUS协议)与mcgs触摸屏如何通讯 ?

网友A:
在MCGS的驱动说明手册应该有设置说明;很详细啊!!!

网友B:
欧瑞变频器通讯协议是不是标准MODUBU-RTU,如果不是查找一下MCGS有没有欧瑞变频器的驱动,没有就需要找昆仑通态给你开发一个啦。

网友C:
变频器型号和说明书发给我,mymsilenc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