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下载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29):
请问,s7-300PLC程序用usb-MPI下载到PLC去,PLC需要内存卡不?平常观察的到s7-300的都带了内存卡,现在自己要试验,想请教各位老师,必须买内存卡,才可以下载到s7-300的plc里面运行程序么?

网友A:
必须买内存卡的;

存储卡存着你的用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买内存卡的;    存储卡存着你的用户程序;

谢谢楼上。

再求问一下,内存卡一般价钱是多少,说个大概就行。

网友B:
要有的

内存卡不贵,也就200来块钱吧

网友A:
根据容量大小,价格不一;我们用300PLC都是买卡的;

楼主要看你的程序复杂不,大概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有的                         内存卡不贵,也就200来块钱吧

西门子的内存卡200块钱能买到???

我找你买好啦

网友D:
西门子的内存卡200块钱买不到,市面上的买个试试,应该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欧姆龙cp1h写的程序也就20K以内。

网友E:
要看程序的容量大小,买CPU模块的时候应该送内存卡的吧,最好用它自己的,市面上随便买的普通卡不可靠!

网友F:
几百块吗,不贵的,你要我可以卖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百块吗,不贵的,你要我可以卖你一个

是有需要,毕竟厂里的内存卡有程序,不好随便乱动,我QQ280880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