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难到我了(S7 200编程)

楼主(2012-12-29):
小弟不才,请各路大侠相助
S7 200 有像三菱M8040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吗 ?我想让步进阶梯程序,随时暂停,有这样的特殊标志吗?

网友A:
看不到图片的说

网友B:
是不是用到中断程序处理的啊;

网友C:
三菱M8040:禁止状态之间的转移,你自己完全可以按逻辑要求实现啊。200好像没有专门的特殊位标识。

网友D:
特殊存储区位

SM0.0 始终接通 SM1.0 操作结果 = 0
SM0.1 首次扫描 SM1.1 溢出或非法数值
SM0.2 保持数据丢失 SM1.2 负数结果
SM0.3 上电 SM1.3 除以 0
SM0.4 30 秒关断/30 秒接通 SM1.4 表格已满
SM0.5 0.5 秒关断/0.5 秒接通 SM1.5 表格为空
SM0.6 关断1次扫描/接通1次扫描 SM1.6 BCD 至二进制转换错误
SM0.7 RUN(运行)开关位置 SM1.7 ASCII 至十六进制转换错误

自己看吧

网友E:
200没有三菱的步进指令丰富。扫描性质也没有三菱好。但可以通过编程模仿出功能。

网友E:
我不明白禁止转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左手想去开灯,但是右手出手阻拦,结果还是右手胜了。灯没被开亮。

这种逻辑不是多余的吗。左右脑分开想事了吗?

当你知道不能转移的时候就不转移就是啦。何必介入其他东西阻挠。左手想开灯之前脑子就要想好到底开不开灯,决定开,就开,决定不开就不开。何必要右手出手去制止左手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