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lc编程 快呀 一小车,由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

楼主(2012-12-29):
有一小车,由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其动作过程如下:
1)小车由起始位置开始前进,到终点后自动停车;
2)在终点停留20秒后,自动返回原点停止;
3)在前进和后退图中任意位置都能停止。
要求全部输入设备接PLC时全部为常开。请分配I/O点数,并写出语句表程序。

网友A:
自己看看手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B:
又是一个做毕业设计的!

        想起了当年.......

网友C:
I/O分配

I0.0:启动

I0.1:停止

I0.2:原点

I0.3:终点

Q0.0:正转(离开原点)

Q0.1:反转(靠近原点)

程序:

网友D:
这个有点类似我上次笔试的题目  我那个是装卸料的

建议楼主去翻翻书  这个是最基本的顺序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O分配I0.0:启动I0.1:停止I0.2:原点I0.3:终点Q0.0:正转(离开原点)Q0.1:反转(靠近原点)程序:

这个是经验法吗

为什么我们老师要我们编程的时候一定要用顺序功能图,一步步来

我还是觉得经验法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