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一下DVP10SX连接5V模拟量

楼主(2012-12-29):
最近做了一铆压机的小项目,碰到的问题。还没用过模拟量。现在的硬件是台达DVP-10SX主机 连接压力传感器模拟量0-5V。请问一下接线方式和程序读法。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上图供参考,建议看一下说明手册

网友A:
程序读法。

网友:
楼上的比较详细了,参照做就好了。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已经装上去,但是现在出现另一个问题,我使用的压力传感器读数太慢了。 动作节拍是2秒(来回),行程是200(来回400) 轴承位置7mm 无法检测出推入轴承位时的压力大小。我初步估计是压力传感器和plc模拟量读数慢,在轴承位区间采样对比的时候,数据还没有读出。请问各位有没有好办法。只要能检测出轴承松紧就行。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