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能否用USB/PPI电缆与西门子S7--200PLC通讯

楼主(2012-12-29):
由于办公室电脑没有串口,不知昆仑通态能否用USB/PPI电缆与西门子S7--200PLC通讯

网友A:
楼主貌似要模拟啊,可以试一下,把COM口改成1

网友B:
不能用。

我以前试过PC与S7-200用USB/PPI电缆连接不能与昆仑通态模拟通讯。

网友C:
不需要,自己做一根485的线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我找一台S7200--224与办公室电脑用USB/PPI电缆连接不能通讯。

网友D:
自己做一根485的线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E(2014-04-21):
怎么做,能介绍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