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S7-200简单通讯实例,附带详细的图解说明

楼主(2012-12-29):
闲来没事,做了个通讯的小实例,【使用主站的走马灯形式输出Q0.0-Q0.7,副站使用通讯同步输出】

热烈欢迎大家阅读,有不对的请指正

现将所有步骤发布如下:

需要了解的顶起来哈~

楼主:
先做主站的程序,主站采用S7-224XP CN,有PORT0和PORT1两个通讯口哈,这里是为了编程方便,也可以用224CN的.

打开STEP 7 ,单击工具--指令向导,出现以下对话框:

选择NETR/NETW,配置多项网络读写指令的操作。
单击下一步

楼主:
您希望配置多少项网络读/写操作,选择1即可

单击下一步

楼主:
这里要注意的是:选择

子程序命名默认,不用管它,单击下一步

楼主:
这里要注意,由于配置的是主站,要选择

楼主:
副站站号设为3

数据设置如下:

选择下一步

楼主:
默认地址就行,下一步

楼主:
完成,开始编制主程序

楼主:
将程序下载到224XP CN中,先将拨码开关置为STOP位置。

楼主:
现在组态副站的程序:

重复一楼二楼的动作,第三页选择如下

楼主:
下面的就默认,最后点击完成,子程序就生成了

楼主:
副站的程序很简单,就不贴图了。

把VB100接收到的数据写到QB0,就OK了

注意副站要设为3号站

楼主:
布线,条件简陋,没有D插,怎么办呢?自己做个通讯线吧,

很简单,2跟线就OK了,见此图:

楼主:
上电,运行,见效果图

网友A:
最后2张图是亮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