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送电警报问题

楼主(2012-12-29):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HITECH人机界面,PWS6600S-S,送电扫描检测,下面显示Error !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按下继续后,程序可以正常传进去,但在人机上却无显示, 请教解决方法:另外,我用ADP6,3和ADP6,5和编程软件,只有6600S黑白的才可以与人机通信,彩色的确不可以,可人机是彩色的,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   你现在手上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6600S-S应该是单色的啊!!

网友B(2013-04-16):
重新下载画面程序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重新下载画面程序,然后看看屏是否显示正常?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或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放的时间长了,内部电容馈电了,上电几分钟就好了,

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放的时间长了,内部电容馈电了,上电几分钟就好了,

不是什么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D(2013-06-25):
触摸屏后面电池部分有个插片,把插片扯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