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楼主(2012-12-29):
请尽量把环境温度降低。如果周围温度增加10℃,寿命就会降低一半。
  电解电容:由于电解液的自然蒸发。标准寿命为5年。
  风扇:由于润滑油的老化。标准寿命为2-3年。
  寿命的判断方法为:电解容器:(1)断电后,LEO等灭得太快(与其他机器比较);(2)频繁出现低电压报警(相对于以前)。风扇:(3)风扇运转时,有摩擦音;(4)电源切断时,很快停下来。

网友A:
我觉得最主要是经常用,不能长期放置不用,另外就是要注意环境条件,包括温湿度、电磁干扰、灰尘什么的

网友B:
    我们的变频器假腿都是 24 上电,一般每天工作 20 小时,时间长了那个模块塑料盒都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