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高GTS运动控制器与台达伺服ASDA-AB如何接线?

楼主(2012-12-29):
固高GTS-400运动控制器 与 台达伺服ASDA-AB如何接线?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还有与各厂家伺服的接线示意图。

http://www.doc88.com/p-808981335312.html

网友B:
您好!请参见台达AB系列伺服的3.3.3章节的内容,里面是关于伺服的模拟量/脉冲部分的接线图纸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还有与各厂家伺服的接线示意图。http://www.doc88.com/p-808981335312.html

你在手册上面有看到“与 台达伺服ASDA-AB的接线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