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lv45wv程序上传求助

楼主(2012-12-29):
请教一下高手,按照说明做了一根下载线,连接HMI后点击上传进度条不动,HMI上显示一个菜单及亮度调节按钮,除了亮度调节有作用外,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506停产两三年了吧。

确定通讯线是否正确,根据触摸屏的手册介绍做线。

楼主:
确定是按照手册上的做的,点击上传触摸屏会从运行界面跳到上面的界面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B(2014-04-02):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按照手册上的做的,点击上传触摸屏会从运行界面跳到...

搞定这个问题没啊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