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不带电池的触摸屏时钟和PLC同步

楼主(2012-12-29):
                   因为施耐德的有些触摸屏不带时钟功能(不带内部电池),而现场又要用到时钟功能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触摸屏采集PLC时钟来同步时钟,从而达到时钟功能.

步骤如下:

首先开启时钟同步功能(带有电池的该功能不可启用)选择使用PLC对话表

然后设置对话表

选择起始地址和相应的功能选项(设置中断时钟)如果PLC数据格式是HEX 或者 BCD的要选择若不是的要自己程序处理(也可以通过触摸屏脚本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对话表,其时间日期格式要按照触摸屏的格式去存贮不然连接不上

触摸屏数据存贮格式:

总共4个字

PLC的时间存贮是这样格式就直接填写可读取的首要地址就行了(比如时间起始地址是A351,然后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就要进行转换和自己放存贮地址,详细的见相应的PLC编程手册。

相关程序对应好了就可以连接测试了。

效果如图:

本测试是用户使用通过了的,并且正常使用。

本测试使用的是施耐德STU855的触摸屏和施耐德cp1e的PLC。

因为触摸屏带时钟功能的屏和不带的屏价格上是有区别的,因此这样做在成本上是有所节省的。附上测试的程序。

网友A(2017-05-15):
學習學習一下,可以應用DD

网友B(2018-02-01):
学以致用啊

网友C(2018-06-19):
起始地址直接写%SW50,格式BCD即可,亲测。

网友D(2019-06-24):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