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2-12-29):
HMI控制变频器

   施耐德触摸屏支持MODBUS主站功能,因此可以通过该协议通讯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或者其他相关的支持MODBUS设备),直接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从而省去PLC编程的麻烦,控制更加简单便捷.

   下面就以施耐德ATV12和施耐德STU855触摸屏进行试验:

首先,进行参数设定:触摸屏和变频器的一定要相对应(注意:选择无校验)

变频器的设定请参照相关操作手册。

对于接线:若是RJ45的头就直接用网线就行了,若触摸屏端位九针头就按下图:

在变频器的设置里面:若完全要触摸屏控制,那么控制命令和频率都设置为通讯给定,若只是频率就把频率给定设置为通讯给定就行了。

在通讯设备里面注意不要选择IEC61131语法.

变频器参数里面:MODBUS地址主要用到:85018502(在触摸屏里面默认地址会加1,所以设置变量时候是85028503)其余的可以参考变频器相关通讯手册。其中:8501中的第11位为0代表正转,为1代表反转;启动过程:先给8501赋值6,间隔一段时间赋值7,再间隔一段时间赋值15,变频器就会进入运行模式(按照设定的频率,同时通过对850111位置位/复位控制)(默认是正转),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给8052(频率)赋值从而额改变当前运行的频率(是立即有效的);停止过程:先给8501赋值6,间隔一段时间赋值7,再间隔一段时间赋值0,变频器就会进入停止模式。(时间间隔1s左右可以在触摸屏的按键动作里面设置)

变频器参数:8052是频率给定的通讯地址。

其他相关应用参数可以按照自己需要逐一调用。

参考手册:ATV31通讯手册,HMI设计指南或者帮助文件。

变频器启动相关命令赋值顺序:

变频器80518052代表的意义:

网友A:
此文章下载希望楼主免费 不错控制方案

网友B(2013-10-16):
没分了,,,下载不了

网友C:
   不错,很好的资料 !

网友D(2013-12-28):
我也木分啦  啦 %>_<%

网友E:
这么巧,我这几天也在搞这个,不过我的写在全局脚本里了............

网友F(2018-06-10):
求 AT71 DP通信的设置参数表 现成的 按表设参数就行

网友G(2019-05-23):
不错,挺好的资料呢~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2019-07-05):
不错,挺好的资料呢~

网友H(2022-10-24):
原创文章,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啦

网友I(2023-05-15):
没分了,只能看说明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