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有不同报警,声音是不同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30):
PLC如何控制蜂鸣器声音

要求有不同报警,声音是不同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C中有不同脉冲宽度的特殊继电器,如三菱Q系列PLC就有SM409(脉冲宽度0.005S),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网友B:
对:DISC关于PLC中有不同脉冲宽度的特殊继电器,如三菱Q系列PLC就有SM409(脉冲宽度0.005S),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内容的回复:

受教了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还有就是可用不同时间的定时器触发出不同延时的声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中有不同脉冲宽度的特殊继电器,如三菱Q系列PLC就有SM409(脉冲宽度0.005S),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这样高的输出频率可得注意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办不到。

网友E:
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要求有不同报警,声音是不同的,

   这种方法虽说可产生音响,由于是一个频率输出,其声响不像常听到的报警声,应用高(500HZ)与低频(1HZ)两种频率脉冲相与,构成滴答滴答的间歇式振荡脉冲做报警输出才类似报警声。其编程如下:

Network 1
LDN    T96
TON    T32, 1
Network 2
LD     T32
TON    T96, 1
Network 3
LDN    T101
TON    T102, 5
Network 4
LD     T102
TON    T101, 5
Network 5
LDN    T103
TON    T104, 3
Network 6
LD     T104
TON    T103, 7
Network 7 // 第一种报警声
LD     T32
A      T102
=      Q1.0
Network 8 // 第二种报警声
LD     T32
A      T104
=      Q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要求有不同报警,声音是不同的,   这种方法虽说可产生音响,由于是一个频率输出,其声响不像常听到的报警声,应用高(500HZ)与低频(1HZ)两种频率脉冲相与,构成滴答滴答的间歇式振荡脉冲做报警输出才类似报警声。其编程如下:Network 1 LDN    T96TON    T32, 1Network 2 LD     T32TON    T96, 1Network 3 LDN    T101TON    T102, 5Network 4 LD     T102TON    T101, 5Network 5 LDN    T103TON    T104, 3Network 6 LD     T104TON    T103, 7Network 7 // 第一种报警声LD     T32A      T102=      Q1.0Network 8 // 第二种报警声LD     T32A      T104=      Q1.1

5楼说的有理,不过我用的时Q06CPU,你用的好像不是三菱PLC吧,能有高手能帮我转换下三菱的啊,感谢!!!!!!!!!!

网友E:
用三菱PLC编写的程序梯形图:

网友F:
报警声音由频率控制,请慎用,请不要使用令人头痛的频率范围。最好是间歇性的发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LC中有不同脉冲宽度的特殊继电器,如三菱Q系列PLC就有SM409(脉冲宽度0.005S),SM410(脉冲宽度0.05S),SM411(脉冲宽度0.1S),SM412(脉冲宽度0.5S),SM413(脉冲宽度1S)等特殊继电器可选用,不同的脉冲输出,报警声就不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