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变频泵控制水位的pid控制

楼主(2012-12-30):
大家好呀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  现在我们这的电厂 热水井水位控制是人工调整的,相当麻烦。那如何让变频泵自动控制水位呢?我自己做了一个,可是跟踪量老是显示的电机的转速,应该显示频率或者频率百分比的,我是个小白,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神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A(2013-02-18):
跟踪量显示的电机转速是因为你在逻辑组态中PID块的跟踪量点组的是电机转速,你可以将这个电改成变频器的频率反馈,当然你首先要有这个模拟量点接入才行

网友B: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设定成频率输出--接到你的表上或者PLC上,PLC送数据到触摸屏,然后你的显示表或者是触摸屏显示值设定成频率,注意量程要一致。

网友C:
1.PID控制首先要有明确的反馈源,像LZ的情况,选用个合适的液位传感器

2.关于目标值的设定,一般采用电位器,变频器面板,上位机来控制

3.在运行过程中,可以监控当然值,这是最基本的,不管什么控制

4.关于LZ的问题:跟踪量老是显示电机的转速

  如果是变频器面板的显示,完全可以切换成频率显示,试问显示频率和显示转速,不是一样反应了当前值的变化吗

网友D:
楼主可以贴个图上来

论坛高手指导你改造。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用变频器闭环控制PID运算后来控制啊

网友F:
对贴个图上来看看能不能帮你改造一下

网友G(2013-05-28):
用液位控制变频器频率(转速),分三个液位段,1、低限位点,当液位达到这个点时,变频器被全速运转;2、中间段的维持液位点,当液位在这个范围内时,变频器维持一定转速来稳定液位(实际平时多数时间应该工作在这个范围);3、高限位点,当液位达到或接近这个点时,变频器停止运转并发出报警提醒运行人员处理。

网友G:
不知道你是向井中注水还是从井里取水,上述是向井里注水的,如果是取水时正好相反控制。

网友H:
热水井液位的控制,加个电动调节阀,然后组态好,设置好PID就可以了。不用变频器那么麻烦啦。

网友I(2013-12-24):
我才做了一个变频调节液位的技改 。变频的自动给定4-20mA是靠你液位PID的MV值,手动加上一个手操器模块MLD-SW用于手动控制给定 就可以了 其他的转速反馈 电流反馈就连一个模拟量的显示PVI就行了 其他的控制控制室启动、停止等在用逻辑做就OK了。

网友J(2014-10-20):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液位控制回路:

热#水位一般是通过再循环和补水控制的,如果你通过凝结水泵变频控制,则除氧器水位就乱套了。所以正确的控制是除氧器、凝汽器、再循环以及凝结水补水等的一个整体联合控制,西门子DCS在这个控制策略上做的很好,可以学习学习。

至于你说的参数和PID的调节优化,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应该不是太复杂。

网友K(2017-09-21):
学习中,大神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