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如何与F700变频器怎样通过CCLINK实现通讯?

楼主(2012-12-30):
三菱Q系列PLC如何与F700变频器实现通讯,通过cclink协议通讯的话,如何设置?谁有相关程序啊?PLCcclink模块型号为QJ61BT11N, 变频器上用的是FR-A7NC

604955202@qq.com 急~谢谢!

网友A:
这个变频器通过CC-LINK模块进行通讯有专门的读写范围,很简单的!

你把FR-A7NC的资料下载即可,没有的话直接4008213030找上海三菱自动化即可,实在不行再联系我就是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变频器通过CC-LINK模块进行通讯有专门的读写范围,很简单的!你把FR-A7NC的资料下载即可,没有的话直接4008213030找上海三菱自动化即可,实在不行再联系我就是内容的回复:

网友B:
A7NC的手册里写得还是比较详细的,如果你用过QJ61BT11N的话,相信是可以解决的,站号设置好应该其他的问题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