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台达A2伺服 canopen控制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2-12-30):
现有项目,需要10台伺服。其中4台伺服采用速度模式,4台伺服速度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剩下6台采用位置模式。拟采用canopen控制方式。

现在采用的是SV2系列的台达PLC。。因第一次使用台达的canopen通讯。

1、看了下资料,没有发现正反转的控制命令在什么地方?

2、另外,在外接线的模式中,伺服启动是以脉冲、模拟量输入作为触发条件。sev-on只是伺服准备完成的命令。那在canopen模式时,在什么命令地址标识伺服开始转动。

3、我用台达的canopenbuilder软件配置时,发现,A2只能配置4个t-pdo和4个R-pdo。每个pdo只能8个字节。那么在通讯时,对PLC来说,该伺服只能接受4×8=32个控制字(32位)?那复杂的动作怎么办?我发现自定义pdo好像没办法添加似的。

网友A:
你这个采用canopen速度同步是做不到的,这个是异步总线。另外你PDO和SDO里面只要传输位置、速度、和控制指令这三个就可以了。其他的控制命令应该有相应的功能块来控制的,你可以去问问台达的技术支持。不然他这个支持canopen通讯就没意义了,或者有通讯控制库。这个你可以使用施耐德的PLC去做,简单方便。你要速度同步就用canmotion总线这个施耐德的LMC058支持的。

网友B:
建议你致电中达电通成都分公司,让分公司技术客服帮你处理完善,这样更便捷。

网友:
恩。多谢watermelon123和宝马760Li。。。

我这个伺服的同步速度要求很低。目的是控制车的4个轮子。因为车子行走速度极慢,行走速度最高才5-10km/小时。所以对通讯速度来说,快、慢个几十百多毫秒,甚至一秒都不影响整体的运动,只要最终的速度是一样的,一定距离后车子不至于跑偏就行。异步的通讯速度应该是足够了。这点倒是没啥。

网友:
慢是因为加了32倍的减速比。。。

网友A:
台达那个用canopen控制他们的伺服只能通过写PDO和SDO实现吗?他们没有自己的库啊,这样的话应该施耐德的M238和M258还有LMC058都可以控制咯,因为这个都支持标准的canopen通讯协议的。只要有了des文件就好。

西玛仪表 你那个有没有弄好啊,目前我这里有个客户想要用LMC058控制台达的伺服走canopen总线,我愁呢。

网友:
据了解,这款canopen主站模块对A2的伺服,只能支持4个tpdo和Rpdo。。。每个支持8个字节。只有那么多。B系列的伺服支持8个tpdo和8个Rpdo

网友C(2013-04-18):
想请问下楼主。。正反转可以实现了吗。。我刚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你能换个名字么,广告味儿也太重了吧。警告一次啊

网友E(2017-06-06):
最后做出来了没,做出来的话,资料可以发出来看一看吗?

网友F(2018-07-25):
可以的DS403  你看下6040H 来控制电机的使能,绝对位置模式相对位置模式,通过修改脉冲数和修改位置模式来控制。

网友G(2019-02-03):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DS403  你看下6040H 来控制电机的使能...

请问DS403是什么类型驱动变频,有相应连接或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