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及仪表的检查与维护

楼主(2012-12-30):
电气仪表的日常检查(巡检)规范
  1. 当班派人员对各组责任区内电气自控设备进行巡检。
  2. 每天巡回检查一次,认真仔细了解自控设备运行情况及时记录。
  3. 巡检时须做到“一看二听三问四查”。“一看”指看各种仪表设备显示运行情况;“二听”指听操作工和车间领导反应的问题及提出的要求;“三问”指详细询问仪表设备运行状况及故障现象;“四查”指利用工具检查仪表设备问题并及时处理。
  4. 巡检时应必备常用工具及维护用品(万用表、电笔、螺丝刀、尼龙扎带、包扎带、电胶布等),对不能处理或处理时间比较长的问题,要立即通知值班长及以上领导,请示增派人员。巡检人员须在增派人员到场,将问题交接清楚后方可继续巡检。
  5. 巡检记录必须详细准确。
  6. 处理问题的情况和未处理问题的原因必须清楚。
  7. 值班长必须认真检查详细询问,及时全面地了解当天仪表设备运行情况,合理安排任务。
  电气仪表的总体日常检查(巡检)内容
  1. 查看仪表指示、记录是否正常,现场一次仪表指示和控制室显示仪表、调节仪表指示值是否一致,调节器输出指示和调节阀阀位是否一致
  2. 检查仪表电源(AC220V或DC24V)、气源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3. 检查仪表保温、伴热状况。
  4. 检查仪表本体和连接件损坏和腐蚀情况。
  5. 检查仪表和工艺接口泄漏情况。
  6. 查看仪表完好状况。仪表完好状况可参照化学工业部颁发的《设备维护检修规程》进行检查。
  7. 检查仪表室、控制站内是否整洁。
  8. 检查仪表设备以及运行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电气仪表的分项检查:
  一、变频器的日常检查:
  从外部目测变频器的运行。通常检查运行性能和周围环境是否符合要求,面板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噪声和过热现象。
  (1) 运行环境,包括环境温度、湿度、有害气体、灰尘及振动等。
  (2) 运行参数,尤其是主电路输入电压与控制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输出电压是否对称。
  (3) 冷却系统的运行情况,包括风扇、空气过滤器、散热器及散热通道。
  (4) 变频器、电动机、变压器、电抗器是否过热、变色、有异味,铁心有无异常声响。
  (5) 变频器与电动机是否有异常振动。
  (6) 电解电容器安全塞是否顶出,端部是否有膨胀迹象,是否有异味及液体渗透。
  (7) 各种显示是否正常。
  变频器的定期检查
  (1) 检查冷却系统是否正常,清扫空气过滤器的积尘。
  (2) 检查并紧固螺钉及螺母。
  (3)导体、绝缘体是否有腐蚀、变色、裂纹、破损。
  (3) 端子排是否有损伤,触电是否粗糙。
  (4) 接插件是否完好,接插弹力是否符合要求。
  (5) 冷却风扇其绝缘电阻、转速是否符合要求,风叶风罩有无损伤变形等。
  (6) 滤波电容器,对电容量进行测定,按工作电压进行耐压试验。
  (7) 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电接触是否完好,线圈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8) 绝缘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9) 变频器内大功率电阻是否变色变质。
  (10) 控制电压是否正确,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时保护与显示回路有无异常。
  (11) 变频器单体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二、执行器
  1.日常检查
  检查执行器的运转是否正常,信号给定值与反馈值是否一致。
  2.定期检查
  (1)检查位于阀门及其部件和执行器之间的螺栓是否牢固固定。如果有必要,要加紧。
  (2)在每个执行器单元检查有没有压缩空气的泄漏。如果必要,拧紧螺钉。
  (3)对于电动执行器的全部焊头应无虚焊及松动的现象,插件接触良好,印刷电路板应无脱落,元件排列整齐,电源指示灯良好。
  三、压力变送器
  1.日常检查
  从外部目测变送器的运行。通常检查运行性能和周围环境是否符合要求,数值是否正常,仪表保温箱是否完好,冬季环境温度低时,变送器保温箱内的温度是否正常,伴热电缆是否完好。
  2.定期检查
  检查变送器的污渍情况,使其保持清洁,定期对变送器进行排污。对于测量气体压力的变送器,要用压缩空气定期对引压管进行吹扫。
  对差压变送器在进行操作时,必须严格遵守三阀组的开/关程序,以免变送器传感器单向过压而损坏,三阀组操作如下:
  (1) 当从工作状态向调试状态转换时,先关低压侧截止阀,再打开平衡阀,最后关低压侧截止阀;
  (2) 当从调试状态向工作状态转换时,先打开高压侧截止阀,再关死平衡阀,最后打开低压侧截止阀;
  (3) 对于测量蒸汽或高温液体的压力变送器在排污时避免将导压管中的冷却液体全部排出,否则温度过高的测量介质会损坏传感器。
  (4) 对于测量高压介质的压力变送器,在排污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四.温度类仪表
  1.热电阻、热电偶的日常检查
  检查温度是否显示正确。
  2.热电阻、热电偶的定期检查
  (1)检查保护管内有无水或接线盒内有金属屑、灰尘。
  (2)检查仪表系统有无接触不良,导线似断非断,似接非接的情况。
  (3)检查有无不完全接地的地方。
  (4)检查热电阻、热电偶内部有无受潮或电极漏电。
  (5)检查热电阻、热电偶接线盒内有无接线短路。
  (6)检查补偿导线有无短路,或极性接反。
  (7)检查指示仪表和热电偶是否配套。
  (8)检查热电阻、热电偶与补偿导线是否配套。
  (9)检查接线处接触情况。
  (10)检查热电阻、热电偶是否变质。
  (11)检查热电阻、热电偶和补偿导线有无断续短路或接地现象。
  (12)检查控制柜内热电阻、热电偶的接线是否完好有松动现象。
  五、普通压力表
  1.普通压力表的日常检查
  检查数值显示是否正常。
  2.普通压力表的定期检查
  (1)检查压力表附件有无泄露、损坏;
  (2)检查仪表有无损坏;
  (3)检查运行中的仪表是否指示正常;
  (4)检查仪表是否超过有效期;
  (5)擦拭仪表上的灰尘和污垢,保持仪表盘面干净、可视;
  (6)设备停运时,应将取样阀关闭,需启动设备时,应待设备正常运行后,将阀门开启,以免在设备启动时压力过大将仪表损坏。
  六、数显表、手操器
  1.数显表、手操器的日常检查
  通过调动按钮的操作观察数值的变化是否正常。
  2.数显表、手操器的定期检查
  (1)检查仪表是否超过有效期。
  (2)检查仪表接线是否牢固。
  (3)定期对仪表进行清灰。
  七、电流表、电度表
  1.电流表、电度表的日常检查
  检查仪表运行是否正常。
  2.电流表、电度表的定期检查
  (1)检查电流回路有无接触不良、断路现象,确保仪表、端子及电流互感器的安全运行。
  (2)检查仪表有无烧损痕迹。
  (3)检查仪表是否超过有效期。
  (4)控制指针在个控制点上控制准确灵活,其误差不超过仪表的基本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