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传感器与模拟式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2-12-30):
数字式传感器的性能区别于模拟式汽车衡,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解决模拟式传感器信号弱的问题

  模拟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最大一般在几十毫伏,最低时只有百万分之几毫伏。在电缆传输这些弱信号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干扰,从而造成系统工作不稳定或计量性能降低。而数字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均在3~4V左右,其抗干扰能力远大于模拟信号的百万倍。

  (2)解决射频干扰问题

  模拟式称重传感器的低电压信号极易受到电子干扰及其它天线电信号的干扰,而数字式称重传感器在设计时已考虑到这些抗干扰能力,它们可以在高干扰区域,并保证计量性能。

  (3)解决防潮、防腐问题

  数字式传感器采用100%不锈钢焊接壳体。密封、防水、防潮湿、防腐蚀,适用于各种恶劣工作环境,计量性能不受任何影响,防护等级达到IP68。

  (4)解决防雷击问题

  数字式传感器具有防雷击和大电流放电能力,在室外安装使用时,这一点尤其重要。METTLER-TOLEDO数字式汽车衡系统通过美国权威机构Lightning Technologies,INC的雷击测试。

  (5)解决偏载/温度影响问题

  数字式称重传感器能自动补偿和调整因偏载和温度变化而产生影响。

  (6)解决时间效应—蠕变问题

  当负荷时间加在-称重传感器上时,其输出常有较大变化,数字式称重传感器通过内部微处理器里的软件,自动补偿了蠕变。

  (7)数字式汽车衡称重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减少模拟式汽车衡经常引起的误差

  由于经校正后的称重数据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每个传感器内部的,因此就减少了模拟信号引起的积累误差。这些误差通常都是由于模拟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由接头、接线排(端子)、电位器、开关及长电缆等因素造成的。数字式称重传感器的补偿/修正参数存储在传感器内部的永久性存储器中,因此,省掉了开关/电位器等元器件。

  (8)具有自诊断功能

  数字式传感器具有自诊断功能。它不断对内部工作状况进行检测,当检测到出现故障时,会发出错误代码,这就大大降低了漏检故障的可能性,这也是模拟式称重传感器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