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强磁铁可以用作感应接近传感器吗

楼主(2012-12-31):
如题,一个接近传感器的被触发位置需要经常改变,准备用强磁铁吸附在设备上来感应接近传感器,这样子可以吗,会影响到传感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吗?

网友A:
1、这个自己可以试验一下;

2、强磁铁吸附在设备上,设备肯定是铁磁物质,这样会被磁化,感应的位置会转移,就不确定!

网友B:
我们在旋转轮盘上用两圈均匀分布的磁性铁块感应两个接近开关模拟编码器在实际中都应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旋转轮盘上用两圈均匀分布的磁性铁块感应两个接近开关模拟编码器在实际中都应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D:
这个很好的我几年前就做了用过很好的。

网友E:
一般是在设备的轴上加个磁环,然后外部用磁开关来触发--告诉位置变化的

网友F:
我一般用强磁铁感应干簧管做位置检测,干簧管价格很便宜,用着也很不错。

网友G:
对距离精度没要求的话可以代用。配干簧管好点儿,传感器的话估计会有影响,尤其是灵敏度。

网友H:
最好不要这么长期用,有影响的,临时用用没关系。

网友I:
用软磁性的那种软磁铁应该会好些

网友J:
用过很多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K:
建议用普通的磁铁不要用强磁铁,很多设备的限位都是这么干的,磁铁的。。。。为的防止被其他东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