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200A报AL.E1故障

楼主(2012-12-31):
各位大虾: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做了一个小测试程序,三菱的QD75P2与MR-J2S-200A通讯时,开始一切正常,动作结束以后,伺服驱动器报AL.E1故障,然后显示AL.50。不可能是过载呀,因为我伺服电机上面什么负载都没有,有哪位好心人知道,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把设备断电

等会开

网友B:
AL.E1包含了AL.50及AL.51!是不是有这几种可能呢?1.amplifier和motor之间的u/v/w三项的接线错误;2.超过伺服放大器的过载保护特
性。
以下是说明书上的内容!
1. 超过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1. 减小负载。
2. 检查运行模式。
3. 更换输出大的伺服电机。
2. 伺服系统不稳定产生振动。1. 请反复进行加减速来实施自动调
整。
2. 改变自动调整设定的响应性设定。
3. 停止自动调整。改用手动方式进行
调整。
3. 机械有冲突。1. 检查运行模式。
2. 请设置限位开关。
4. 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端子U?V?W和伺
服电机的输入端子U?V?W不对应。
正确连接。

楼主:
U/V/W三相不对应的话,直接就会有报警产生。而我这边是伺服电器是在动作结束以后,伺服驱动器产生的AL.E1报警,然后再是AL.50,我感觉跟U/V/W三相关系不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我这边共六套伺服驱动,就一台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2013-03-14):
加QQ;860666450问题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