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等怪事

楼主(2012-12-31):
台达DVP-EH2做主站PLC-LINK连接三台DVP-ES从站工作,正常工作有2年了,突然出现异常,客户反映主站显示屏显示下限位指示灯常亮。我到现场监控发现:只要一上电,DVP-EH2中的那个控制下限位指示灯输出(Y11)的常开点(M57)就闭合。下图示:1

由于上面这个逻辑很简单,没有其他串并联点,而M57是主站读到的2#从站位数据,马上怀疑2#从站给的数据有问题,查看2#从站设备数据正常,并且断掉与2#从站的通讯线,主站故障依旧。

将PLC恢复出厂值,程序重新下载后监控,故障还是依旧。

由于现场只连接了2台从站,最后将2#从站地址改为3,利用3#从站的接口(M59 Y13)反映实际2#从站控制的设备状态,一切正常。

原因?

真的是PLC内存位出了问题了吗?谁碰到过PLC一上电它的非保持M位就常闭的现象?就是图中那个M57很执拗的闭合。

故障虽然处理了,但是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PLC坏了?

楼主:
PLC用的时间长了它的内部存储器位(M)会不听使唤?这个从理论上解释的通吗?

网友A:
对:秦君_1关于PLC用的时间长了它的内部存储器位(M)会不听使唤?这个从理论上解释的通吗? 内容的回复:

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除非这个点烧了

网友B:
就是PLC输出点坏;时间久了;经常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PLC输出点坏;时间久了;经常动作的;

做个扫描程序测试输出点动作情况  用计数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PLC输出点坏;时间久了;经常动作的;

网友E:
不应是硬件的问题,应该在软件上

楼主:
楼上诸位同仁:是内部寄存器M位常闭(具体讲就是那个M57),与输出点“烧”应该是两码事吧!这个M位应该属于PLC内部控制的软元件,与硬件没有关系啊!

注意:是这个内部点M57常闭导致输出Y11接通的,而不是Y11常闭接通。这个内部点是分站下限位信号通讯传递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是硬件的问题,应该在软件上

所以我怀疑是PLC有问题了,但是从PLC内部原理上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是底层软件系统BUG还是内部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F:
不懂哩凯 。。。。。。。。。。。。。。

网友F:
俄是来混分滴鸟~~~~~~~~~~~~~~~~~~~~~~~~~~~~~~~~~~~~~

网友G:
修改程序,把输入点M57改为未用的如M67;或者输出点Y11改为未用的如Y23,然后把接线改到M67或Y23。试试

网友H:
M57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有使用呀 ?

网友I:
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改程序,把输入点M57改为未用的如M67;或者输出点Y11改为未用的如Y23,然后把接线改到M67或Y23。试试

看我帖子中的表述,我在现场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刚好没有3#分站,就把3#分站的变量使用到2#分站上了(把2#站地址改为3,实质上就是去掉2#、增加了3#)。

主要问题是:对于这台PLC,今后M57就不能用了?并且那么多的M位,谁能保证其他的M位不会出现和M57一样的毛病——说不准那天累了就不听使唤常闭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M57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有使用呀 ?

绝对没有,这个程序已经很成熟了,况且是在使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你将我的帖子再好好看看。M57就根本不存在导通的条件。实质上就是分站控制的现场下限位传感器信号,有信号就表示在下限位,分站采集到的下限位信号上传到主站在主站就是用M57表示。

网友J:
换个PLC试试,用排除法,一定要找出原因,否则危险工段容易出大事故,说的严重点,如果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到时政府要来找你的。

网友K:
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L:
换掉故障PLC,把那个内存不用了,用在别的地方。就算坏了,再利用呗!

网友M:
确实有些邪门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网友N:
初始化PLC,还要10个字

网友O:
会不会是PLC的系统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会不会是PLC的系统软件有问题?

所以啊!在这里求教精通PLC内部原理的达人,PLC内部软硬件有问题会引起这样的错误?

网友P: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Q:
建议到台达官网提出此问题,我上次试过,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

说不定是那个位坏了哦,一个CPU芯片包含上百万个精巧的晶体管,用化学的方法蚀刻或光刻出晶体管,到底会不会坏,鬼知道。

网友R:
把程序里所有的M57删掉,在线监视它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把程序里所有的M57删掉,在线监视它状态,

,对啊!清空PLC中的程序直接下载一个空程序进去,然后再监控M57,这样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S:
有可能是2#从站通信有问题

网友T:
清空PLC中的程序直接下载一个空程序进去,然后再监控M57,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怎么处理的?

网友U:
要是程序中M57只有这个地方用那就应该是点坏了,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碰到的比你那问题恶心多了,我碰到 的那个plc,M1352的状态默认出厂值是OFF状态,用了一年之后变成ON状态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I:
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支持这种说法,你看下

网友W:
这种应该是硬件问题,可能是PLC内部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I: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支持这种说法,你看下

你再看看帖子内容,看后你还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建议到台达官网提出此问题,我上次试过,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说不定是那个位坏了哦,一个CPU芯片包含上百万个精巧的晶体管,用化学的方法蚀刻或光刻出晶体管,到底会不会坏,鬼知道。

采纳了你的建议,给台达(中达电通)官网留言了。

网友X:
是不是老化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要是程序中M57只有这个地方用那就应该是点坏了,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碰到的比你那问题恶心多了,我碰到 的那个plc,M1352的状态默认出厂值是OFF状态,用了一年之后变成ON状态了

只有你说的问题与我的问题最相近,联想一下,会不会是台达的PLC-LINK机制存在BUG,影响到用在这个机制中的内部位。不过你碰到的那个M位是系统内定的特殊位,可以那样猜测,我用的是普通位,这样猜测的话有点牵强。

网友Y:
返厂,让厂家处理吧,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返厂,让厂家处理吧,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解释

就经验判断,厂家会给出你真相吗?

实际上我留言咨询了中达电通,上午留言,下午就有工程师联系我,分析输出(Y)点常闭有“N”种可能性,我没有打断,等他说完后我又重新描述了一遍问题。他表示:1.他还没有遇到过。2.问题他可以反映给他们搞开发的。3.感谢我给他们提供的问题。

第二天,就有台达MM电话回访询问:1.有没有工程师联系我解决问题?我答“有”;2.解决了没?我答:不好说。

作为用户,我想我的责任尽到了,如实反馈了信息。作为厂家,是否重视,是否能切实收集问题一一解决,逐步完善产品品质,我也就只能期待了,期待下一版本更好了。

网友Z:
遇到过,就和你的一样,当时也是很迷惑,后来修改了M点和输出点,就没问题了,把原来的点用在别的地方,又没问题。真的有点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Z:
遇到过,就和你的一样,当时也是很迷惑,后来修改了M点和输出点,就没问题了,把原来的点用在别的地方,又没问题。真的有点迷惑。

就等同病相怜的你出现,这样看来他那个PLC-LINK机制嫌疑最大。我现在唯一遗憾的是那个“问题”PLC还在现场服役,我不能拿到手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建议到台达官网提出此问题,我上次试过,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说不定是那个位坏了哦,一个CPU芯片包含上百万个精巧的晶体管,用化学的方法蚀刻或光刻出晶体管,到底会不会坏,鬼知道。

 中达官网留言地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Q:建议到台达官网提出此问题,我上次试过,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说不定是那个位坏了哦,一个CPU芯片包含上百万个精巧的晶体管,用化学的方法蚀刻或光刻出晶体管,到底会不会坏,鬼知道。中达官网留言地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

都留言了。经过、结果见41楼。最终还是一个无头案。

网友AB:
不知能不能强制复位;

呵呵,同10楼,顶个帖子。

网友AC:
这个一定是PLC程序软件的问题。把从站数据放在主站的哪个D寄存器,以及D寄存器怎样MOV到M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D:
PLC系统程序有问题,台达经常出现计数器,辅助继电器有问题,换个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PLC系统程序有问题,台达经常出现计数器,辅助继电器有问题,换个点就好了。

以上情况确实存在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好解释了。

网友AE:
类似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台达的,其中一个是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输出端子,输出时有时无,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输出端子监控的时候强制输出可以,但是程序自动运行的时候不输出,最后把这个端子号改成另外一个才可以,

楼主:
台达的服务可是可以,工程师告诉我将PLC置于STOP状态监控看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查找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AF:
如果要是某个软件出了“BUG”,  累死了也查找不到原因!!

网友AG(2013-02-05):
可能是主机程序问题,有强干扰的时侯程序会变的

网友AH:
台达的PLC,哎。。。。。。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网友I 的回复内容: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你将我的帖子再好好看看。M57就根本不存在导通的条件。实质上就是分站控制的现场下限位传感器信号,有信号就表示在下限位,分站采集到的下限位信号上传到主站在主站就是用M57表示。

把所有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只有这几步程序看不出来,还有有没有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回复内容:对:秦君_1关于引用 网友I:查找线圈"M57"导通的条件,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你将我的帖子再好好看看。M57就根本不存在导通的条件。实质上就是分站控制的现场下限位传感器信号,有信号就表示在下限位,分站采集到的下限位信号上传到主站在主站就是用M57表示。 内容的回复:把所有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就能找到问题所在!只有这几步程序看不出来,还有有没有上位机?

没有上位机,实质上就是将各个现场由DVP-24ES控制的设备的一些运行参数通过PLC-LINK网络上传到中央控制室中的DVP-48EH2中,再由DVP-48EH2的输出驱动一些指示灯提供给操作者参考。

我们做这样的设备都有好几年了,程序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以前现场也有反映过类似问题,电话沟通后猜测主控PLC(DVP-48EH2)有问题,就简单让其更换了新的PLC解决了。这次是去现场给碰到了,监控时发现原来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