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特献——制动电阻的选型

楼主(2012-12-31):
明天就是2013年了,今天也为运控版助一下声势,出一份力气,祝运控版越办越好,新的一年人气更旺。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达到快速减速的目的,制动电阻常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围器件。像驱动器快速停机过程中这种情况,电机由电动状态改为发电状态,而负载的机械能将转换为电能并被反馈给驱动器,使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容处于充电状态,当反馈能量过大时,就会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驱动器保护电路就会工作,保护驱动器,使电机处于自由减速状态,反而无法快速减速。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在电压型驱动器上常常都有能耗再生制动电路,如图:

当直流母线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时,驱动IC工作(如图三极管导通),制动电阻以热能的形式将直流母线的能量消耗掉。

制动电阻的选择方法与步骤,如下:

楼主:
(1)、制动转矩的计算:

TB为制动转矩,JM为电机转动惯量(Kg·m^2),JL为负载转矩惯量,n1/n2分别为减速开始和停止时的速度(r/min),ts为减速时间,TL为负载转矩(N·M)。

楼主:
(2)、制动电阻阻值计算:

在进行再生制动时,即使不加泄放制动电阻,电机内部也有20%的铜损被转换为制动转矩,所以许多厂家小功率的驱动器在出厂是都不带内置制动电阻。考虑这个因素,可按下式计算制动电阻的预选值:

Vc为直流电路电压(V),TB为制动转矩,Tm为电机额定转矩,n1为减速开始时的速度。

时,则没必要加制动电阻。泄放电路由泄放IC(图中三极管)和制动电阻组成,电路电流的最大允许值则取决于三极管本身的允许电流Ic。即制动电阻所能选择的最小值Rmin:

所以制动电阻应满足一下条件:

楼主:
(3)、制动电阻的平均消耗功率Pro计算:

由于电机额定转矩的20%制动转矩由电机内部损失产生,因此制动电阻的平均消耗功率可按下式求的。

此外,制动电阻的选择需根据电机是否处于反复加减速模式而异。实际选择时还要根据实际能买到的电阻中选择。

好了,就这些,希望能有点用,有问题的地方还望指正,谢谢。献丑啦。

网友A:
我说一个基本关系,制动电阻的功率=电机的额定功率;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我说一个基本关系,制动电阻的功率=电机的额定功率;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照你这么说55KW的电机就得选55KW的制动电阻?

网友B:
电机参数,惯量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就压力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我说一个基本关系,制动电阻的功率=电机的额定功率;内容的回复:刘老师,照你这么说55KW的电机就得选55KW的制动电阻?

1、你问得好,应该说制动电阻的功率=负载制动功率;

2、例如起重电机吊重时,电机上升的电动功率=下降的发电功率,所以制动电阻功率=电机运行功率;

3、一般情况下,电机满载,电机发电功率最大也是额定功率;

4、用电机额定功率选配制动电阻功率,是个安全系数最高的选择;

5、如果电机轻载,可以按负载功率匹配。

网友C:
请教:降速时间为10分钟时 的电阻怎样选择

加机械制动

加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电阻怎样选择加机械制动 加大功率

降5速时间10分钟?要伺服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