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MAP SERV(V1.8)的疑问

楼主(2012-12-31):
从西门子技术支持的那边得到,MAP SERV(V1.8)此库是德国总部开发过来的,经过了无数工程项目的验证,因为我也没有的西门子所谓的风持卡,但是我还是想怀疑这个库,存在问题,只能希望工控朋友帮忙解释了,先谢谢了。

           (图1)
这副图是OK的,脉冲也能顺利在VD312里面发出20000个脉冲;

图2是配置的参数。
因为下面这句话:
西门子S7-200MAP <wbr>SERV(V1.8)的疑问
我把VD300的数值设为0,当我注入新值,并且启动V334.0时,发现V327.0,done为0的状态,却没有脉冲发出来了

  非常纠结的(图3)
这个时候,不可以再发脉冲了,哪怕你把VD300的数值设为其他的也不行,只有把PLC从RUN--STOP--RUN才可以正常运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vd300不能太小了,太小了好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300不能太小了,太小了好像有问题。

不是VD300太小了,这应该是西门子S7-200的一个

楼主:
没风持卡就不可怀1西家bug了么?小小200问 哦。。。。

楼主(2013-04-10):
此问题解决了,是西门子中文版说明书写错了,原来英文版上不是这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问题解决了,是西门子中文版说明书写错了,原来英文版上...

一般以英文版的说明书为准。

网友D(2014-10-31):
vd300 在参数定义控制中为启动/停止频率  如果把vd300为0的话   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E(2020-03-10):
我的cpu是224xp real 02.01怎么一监控就出错呢?是国产的plc用不成吗?

网友E:
请问我的plc是国产高仿西门子cpu型号是224xp CN,map运动控制库能用吗?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下载后一打开监控plc三个指示灯全亮,把程序全部删除,下载一个空的程序,指示灯仍然全亮,我是初学者请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