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0r脉冲输出怎么强制停止呢

楼主(2012-12-31):
使用F171指令,达到目标停止,怎么样在没达到目标数的时候让他强制停止。指令设置

网友A:
mov k8 dt90052 好像是这样

你研究下DT90052

网友B:
楼主要看董得查看编程手册,MV H108 DT90052 .当前CH0脉冲暂停。MV H100 DT90052当前CH0脉冲暂停复位。

网友C:
切断指令并清除DT900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对:lyx19850815266关于楼主要看董得查看编程手册,MV H108 DT90052 .当前CH0脉冲暂停。MV H100 DT90052当前CH0脉冲暂停复位。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用的软件版本跟你的不一样,设置不一样的。不过有启发,谢谢

网友E(2015-09-15):
MV H108 DT90052 .当前CH0脉冲暂停。MV H100 DT90052当前CH0脉冲暂停复位。

网友F:
学习了,但是dt90052是近原点信号,h108是什么意思,h100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我这么干了,咋还不停呢?

网友H(2018-01-16):
你的通道是k2,通道K0才是H108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看董得查看编程手册,MV H108 DT9005...

这个回答是对的。

网友J(2018-06-09):
学习学习,感谢感谢!

黄老师,

网友:
我想学习呀。通讯的实例有木有

网友K:
请问一下,,轴的左右限位你们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