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匝间绝缘短路怎么检查确认

楼主(2012-12-31):
各位前辈:

      有个问题咨询.电机不明原因跳闸怎么判断问题点?

       电机只有三个出线端,测量对地绝缘是好的,相间绝缘没办法测.电机阻值三相是平衡的.

       麻烦各位赐教

网友A:
用电桥 测量就不平了  万用表测不出来   匝间短路没什么好办法拿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 测量就不平了  万用表测不出来   匝间短路没什么好办法拿去修吧

电桥怎么测?

三个出线端子两两相测吗,然后看三个结果是否相同?

可是用万用表测阻值时就有不平横,比如测出来结果是  2.3欧姆 2.3欧姆 2.2欧姆?

用电桥还准吗?

烦请详细介绍,万分感谢~~

网友B:
是不是你用的空开小了

网友B:
或者是修过的电机,里面接线错误

楼主:
没有修过,变频电机,三菱,用了七年了~

网友C:
万用表有误差的,电桥的精度高多了   没有电桥只有拆开看了

网友D:
缺项或者是过压过流等原因吧

网友E:
1.电机不明原因跳闸应检查:空开的容量是否小于电机的最大电流;电机是否存在相间短路、匝间短路等。

2.发生电机匝间短路,会有以下现象:

1)被短路的线圈中将流过很大的环流(常达正常电流的2---10倍),使线圈严重发热;

2)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动机转矩降低;

3)产生杂音;

4)短路严重时,电动机不能带负载起动。

网友F:
正常使用的突然跳闸,有可能开关本身的原因,也可能电机存在问题:先检查轴承是否正常,端盖和轴承是否有间隙,再确定电机绕组问题,拆开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分享,以後會常來。哈哈

网友G:
电动机的故障一般可分为电气故障和机械故障两种,其中绕组匝间故障是电动机本身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电气故障。电动机绕组匝间故障形成的主要原因有:绕组本身的线材质量不高、加工工艺性缺陷和各种过电压冲击损伤。分析了其危害,并介绍了匝间故障的诊断和处理方法,还重点通过对低压散嵌绕组和高压成型绕组匝间故障的处理实例提出了增强匝间绝缘的方法。
  1 匝间故障的原因及危害
  (1)电动机绕组的匝间接触面积与绕组的匝长基本相同。匝间绝缘往往是电磁线本身的绝缘或很薄的附加匝间绝缘,如薄膜或云母垫条等。匝间绝缘的介电强度远不如对地绝缘。此外,匝间绝缘在绕线、嵌线、拉形、复形、烘压等工序中都可能受到损伤。
  (2)电动机在运行中绕组绝缘承受工频电压、瞬时过电压、操作过电压和雷电过电压。这些电压同时作用于对地绝缘和匝间绝缘上。
  额定匝间工【频电压仅几十伏,对匝间绝缘损伤少。损伤匝间绝缘的主要因素是各种过电压。过电压是一种非周期性的瞬态电压,称为冲击过电压,其峰值可高达额定电压的数十倍,波前时间可短至0.1 us。在幅值升降的同时以一定速度进入到电机绕组。如果在波前时间内波前部分全部进入线圈第1匝内,则匝间绝缘承受到峰值电压,如果进入第1~2匝内,则减为一半。一般认为在高压电机中,由于导线排列整齐,冲击波的幅值均匀分布在绕组的第1只线圈各匝之间,匝间绝缘承受的冲击电压为幅值除以第1只线圈的匝数。在散嵌绕组中具有随机性。从第2只线圈开始,分布电容衰减的作用使幅值下降。因此,匝间绝缘是电机绝缘结构中的薄弱环节。现场运行实践也证明,匝间绝缘的故障率最高。
  (3)匝间故障的短路匝在电动机内部,在交变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感应电动势,短路匝自成回路,感应电动势就在这个电阻很小的闭合回路中产生很大的电流。该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若干倍,使短路匝的温度比其他匝高,时间一长,绝缘材料便老化、焦脆脱落,由匝间绝缘损坏开始,最终可能导致相间或对地绝缘的击穿,最终烧坏电动机。所以,要延长电动机的运行寿命,提高匝间绝缘的优良机电强度和工艺性能很有必要。
  2 匝间故障的诊断
  可使用RZJ型匝间耐压测试仪来进行电动机绕组匝间故障的诊断。
  原理:以检测被试品的阻抗对称平衡情况为基本原理,用冲击波比较法,以高压脉冲对电动机进行等效过电压的无损伤模拟试验。利用测试仪本身的显示器观察波形和对比分析,可直观、迅速、正确地测定绕组匝间耐压及各种故障。
  绕组匝间绝缘如有缺陷,在一定的冲击波电压下将被击穿,而形成匝间短路。匝间绝缘击穿时,有时会伴有放电火花和放电声,试验波形显示放电毛刺和跳动,波形不重合。
  3 匝间故障的处理
  (1)对低压散嵌绕组,在绕线和嵌线过程中,要仔细检查线材质量,观察漆膜绝缘层色泽是否均匀,有无划磨伤、气泡等。如有要用薄膜或透明胶带包垫好。在现场,一台DSB-75A型电动机,额定电压为660V/1.14kV,额定电流为82A/47.3A,接法△/Y.48槽4极,4路,每把匝数2l,匝间电压7.85V。这台电机在绕组浸漆前白坯用匝间耐压测试仪做匝间试验,电压在升到2kV左右时,有一相波形不重合。把这相联线打开,分4个极相组,电压可降到lkV左右。每两组逐一比较,发现有一组线波形不重合,端部有轻微放电声。用划线板划拨导线,改动一下匝间排列顺序或塞进绝缘纸,波形跳动,说明此处是故障点、仔细检查时发现导线有两处漆膜脱落相碰,用薄膜包上,联好线再做匝间试验,波形重合,放电声消失,试验合格。有时匝线材质量不高,在绕线、嵌线过程中操作不当,都会在绕组匝问试验中暴露出故障来。如果在槽内和端部按上述方法找不出故障点或不好处理,可把有故障的线把起出槽子,更换导线或重新排绕一遍,再嵌进去,避开匝间薄弱点,使绕组匝间耐压达到标准要求。

网友H:
关键:跳闸不一定是电机有问题啊!

过流了、过压了、缺相了、瞬间短路了都有可能引起断路器跳闸啊。

网友I:
我这里有一台电机,自5月份加油保养以来,一直闲置。最近使用也出现过载故障打开发现是润滑油过于黏稠,加油量也超标。换油后使用正常。

网友J:
整流模块某一路损坏、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其次是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而导致欠压;再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新变频器以上可能性均不大

变频器输入侧电源缺相。
短路

网友K:
会不会是导线端子接触虚,电流大时,空开跳闸,当然也会导致莫名其妙地跳闸。

网友L:
不应该是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M:
进来学习了。感谢讲解的朋友。

网友N:
匝间短路没什么好办法拿去修吧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帮助,学习了~

网友O:
电机空载跳闸吗?测一下电机空载电流是多少,电动机跳闸是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P:
电阻档开到最大。。。然后对地进行测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