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电缆故障测试技术与应用

楼主(2012-12-31):
长期以来,路灯线路由于器分支多、无法拆卸负载、无法施加高压等特定情况,故障的测试是一大难题。传统的故障定点方法一般有:万用表和兆欧表测量法、瞬间通电钳形表测电流法、1/2电缆断开逐级排除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在运用过程中比较注重经验, 开挖点较多,面积大,费时费工,仅能进行粗略的故障区域判断,精确定点难。现在为了方便测试,推出一款新型仪器——路灯电缆故障测试仪,该仪器操作简单,能快速准确定位路灯电缆故障点,仪器配置简单,采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取代传统的测试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故障有不同的测试方案:区域判断法、跨步电压法、信号比较法、线间短路法等。测试过程无需市电供电、无需拆除负载、无需施加高压、无需波形分析。路径、深度、故障点的测试一人同步完成;查电缆路径定位准确,操作简单。使路灯电缆故障测试工作变得规范轻松。
  测试案例:两相线短路且对地无泄漏故障现象:送电时空气开关跳闸,不能正常送电。
  故障性质:电缆线两相短路。
  测试过程:
  1.故障区域的判断
  用仪器特有的区域判断法把故障点初步确定到两个灯杆之间。具体方法如下:
  a.将发射机的输出信号接至故障相始端;
  b.将特制的路灯专用耦合钳与接收及相连,分别在灯杆的检查口处测故障相的电流,观察接收机液晶屏的数值变化情况。
  2、故障区域内电缆路径的准确测试
  接上仪器发射及显示屏显示环路阻抗为1Ω,与万用表测试一致。用仪器路径测试功能,很方便准确的把故障区域内径及埋深测出来。
  3.开挖确认
  以所定故障点位置为基准,在50cm范围内开挖,挖出电缆看此段没有穿管且电缆外表皮完好无损。一般人看来认为此处不是故障点,再用仪器验证,此点确实有很明显的短路现象。当把电缆外表皮破开,看到有明显的燃黑迹象,在剥开钢带就看到了两相线燃结在一起,有近半米长的绝缘比过热老化,修复后线路正常。
  总结
  一、在测试中首先要清楚测试步骤:
  1.确定故障电缆的故障相及故障类型;
  2.采用区域判断法是解决路灯电缆故障效率最有效的步骤;
  3.选择定点方法,不同类型的故障需不同的定点方法。测试中必须依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测试方案。
  二、尽量用多种方法测试验证,若多种方法的测试结果一致,说明故障定是正确的。
  三、仪器所功能强大、性能优越,但它总是一种工具,是辅助人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它不可能直接告诉人们线路和故障的具体位置,但是,操作者可很容易根据仪器所反映的各种信息加以判断做出结论。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