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层接地吗

楼主(2012-12-31):
请教一下:屏蔽线的屏蔽层不接地还有屏蔽的效果吗?

网友A:
有,但效果不好。屏蔽层对来自导线或电缆外部的干扰电磁波和内部产生的电磁波均起着吸收能量、反射能量、和抵消能量的作用从而具有减弱干扰的功能。但是屏蔽层应具有良好的接地,如果不接地因为屏蔽层面积大,有很大的寄生分布电容,将产生寄生耦合干扰。为了得到良好的屏蔽效果应选用一点接地

网友B:
可也说是没什么效果 弄不好还反之干扰了    接地的话最好是单点接地 尤其是在工程建设期难免不了用电焊机要是两端接地的很容易烧屏蔽线的

网友C:
屏蔽线最好接地,只要接一头的地线就行,不需要两头都接的;

双层疲敝电缆只要接内部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