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的流量和压力之间关系是否可通过计算得出?

楼主(2012-12-3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是学消防的 比如使用离心泵供两支水枪正常出水 在关掉一支枪的情况下 另外一支枪流量能增加多少?(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 只有关掉一支枪的阀门这一个操作)

增加的百分比是否可通过理论计算得出?可否给出计算过程?

网友A:
在关掉一支枪的情况下 另外一支枪流量能增加,但无法通过理论公式计算,至少是无法精确的计算。因为水泵的流量-压强曲线是工厂用仪表,实际测量绘制出来的,就连厂方也不能根据此曲线,反推出方程。

用户可以根据厂方提供的曲线,近似的推算出流量与压强。

网友B:
离心泵供两支水枪正常出水 在关掉一支枪的情况下 另外一支枪流量能增加多少?

1、简单说,是增大近1倍;

2、认为系统是稳流,只是出水截S面缩小了1倍,而流速增大1倍,一支的流量等于原来两支的流量!

3、公式是S1V1=S2V2;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在关掉一支枪的情况下 另外一支枪流量能增加,但绝对不可能增加到2倍的流量。

网友B:
4、这只是个理论值,实际由于压力扬程增大,总流量减小,而且出水速度大,单位体积水的动能增加,所以说1支的流量增大不到1倍!

楼主:
肯定到不了2倍 实验测量只能增加20%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是离心泵有自动降速功能 也有人说是因为管道阻力损失 我是想通过理论推导与实验结果吻合一下 写论文有说服力

能算出增加的百分比就行啊!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至于究竟能增加几倍,这就看你的水泵曲线的平坦程度,如果比较陡,那么增加的数值就大一点,也就是说比较靠近2倍,如果比较平,那么增加的幅度就有限,只能是1倍多一点。

网友B:
5、你可以检测压力增大了多少,流量就反比减少了多少,认为水泵功率不变,功率=压力×流量;

6、如果认为出水动能不变,则 2=(V2/V1)^3,流量2=0.62流量1,增加2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你可以检测压力增大了多少,流量就反比减少了多少,认为水泵功率不变,功率=压力×扬程;

功率=压力×扬程?

网友B:
7、 如果认为出水动量不变,则 2=(V2/V1)^2,流量2=0.707流量1,增加40%;

8、看来认为出水的动能不变,比较切合实际“实验测量只能增加20%”。

网友B:
“增加的百分比是否可通过理论计算得出?可否给出计算过程?”

1、 先说动力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可以看做恒速电机;

2、这样“关掉一支枪的阀门”后,电机、水泵的运行功率没有变;

3、结论,两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动能等于,关掉一支枪的阀门后一支枪出水的动能;

网友B:
4、两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动能是

  1/2×ρS1V1×v1^2

ρ 水的密度

S1 两支水枪正常出水管的截面

V1 两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出管速度

网友B:
5、一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动能是

  1/2×ρS2V2×v2^2

ρ 水的密度

S2 一支水枪正常出水管的截面

V2  一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出管速度

网友B:
6、由3“两支水枪正常出水,水的动能等于,关掉一支枪的阀门后一支枪出水的动能”得

1/2×ρS1V1×v1^2= 1/2×ρS2V2×v2^2

                 S1V1^3=S2V2^3

                    S1/S2=V2^3/V1^3

                           2= (V2/V1 )^3

网友C:
新年好鸟!

去搜白努力方程的完整式,想做啥分析,都中鸟  ~~~~~~~~~~~~~~~~~~~~

网友B:
7、两支水枪正常出水流量S1V1,一支枪的阀门后一支枪出水的流量S2V2

     S2V2=1/2S1×√2^3×V1

            =0.5×√2^3×S1V1

            =1/1.6×S1V1

            =0.62S1V1

     一支枪出水的流量S2V2= 0.62 两支水枪正常出水的流量S1V1

网友B:
8、关掉一支枪的阀门,一支枪出水的流量增加= (0.62 - 0.5)S1V1=0.12S1V1 ,增加了0.12/0.5=2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年好鸟! 去搜白努力方程的完整式,想做啥分析,都中鸟  ~~~~~~~~~~~~~~~~~~~~

用白努力方程:

S1V1×P1×V1^2=S2V2×P2×V2^2

               P1/P2=V1/V2

网友B:
S1V1×V1×V1^2=S2V2×V2×V2^2

             S1V1^3=S2V2^3

                S1/S2=V2^3/V1^3

                       2= (V2/V1 )^3

S2V2=1/2S1×√2^3×V1

            =0.5×√2^3×S1V1

            =1/1.6×S1V1

            =0.62S1V1

网友B:
其中P1/P2=V1/V2不好说,用动能不变可以躲过这个关系!

网友B:
9、关掉一支枪的阀门,一支枪出水的流量增加= (0.62 - 0.5)S1V1=0.12S1V1 ,增加了0.12/0.5=24%; 出水速度V2=√2^3 V1=1.3V1,提高了30%!

楼主:
我觉得您假设的前提好像有问题 关掉一支枪后泵的特性曲线交点会有变化 功率应该会变 而且一大部分能量转化为阻力损失了 动能守恒恐怕说不通a

网友B:
1、一支枪关闭,电机的功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你只要看电机电流表就知道了;

2、如果一支枪关闭后,电流有减少,但减少不多,可以看做功率不变;

3、然后从效率上给予修正,总之计算结果越接近实际,说明计算方法正确!

网友B:
4、你检测一下电流变化情况?我认为电流会下降一些,就是说功率会减小一些?

5、一支枪关闭,阻力变化不大,损耗没有增大多少,主要是压力变化,速度变化,流量的变化,从功率不变、出水动能不变,找到一个和实际检测结果接近的计算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修正!

网友B:
6、如果你要考虑过程以及参数间的复杂变化,那计算会进入死胡同;

7、用能量守恒可以越过这些、不考虑这些,这是物理上解题的一个好方法,只考虑初末态的好方法!

楼主:
    我的意思是关掉一支枪以后,离心泵的转速是否会有变化。如果不变,就可以看成功率不变,如果转速真的会自动降速, 那么就不能看做功率不变。

    另外,如果按照您的计算,我如果出4支枪,关掉其中3支枪,那么流量会增加60%,但是实际情况远远不能达到这个比例,不知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您的计算,我如果出4支枪,关掉其中3支枪,那么流量会增加60%,但是实际情况远远不能达到这个比例,不知为什么

1、S2V2=1/4S1×√4^3×V1

            =0.25×√4^3×S1V1

            =0.4×S1V1

2、提高60%,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时候功率越集中,你如果是10个关9个,流量会提高的更多;

3、符合实际情况,你可实验确定!

网友B:
4、因为流量减小的越多,电机的负荷越轻,转速越高,压力越大,而且功率越集中到一点,例如你10个关9个,10个的功率几乎集中到1个上,你想流量肯定会提高很多?

网友B:
5、例如你10个关9个,10个的功率几乎集中到1个上,你想1个的流量肯定会提高很多,原因是总的流量下降越多,电机转速越高,压力升高越多,1个的流速越大,1个的流量升高就越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假设的前提好像有问题 关掉一支枪后泵的特性曲线交点会有变化 功率应该会变 而且一大部分能量转化为阻力损失了 动能守恒恐怕说不通a

1、当水泵的流量减小偏离额定流量时,水泵效率下降,损耗增大;

2、当流量偏离额定流量减小时,水泵的损耗增大,主要表现在泵的叶轮与水的相对运动的摩擦损耗;

3、这个可以试验确定,例如当泵的流量为零时,电机电流明显下降,泵叶轮与水的相对运动最强烈,电机的功率全部损耗在叶轮阻尼摩擦上,能量会转化热量,水的温度甚至会升高很多!

4、所以,在计算时,可以用效率的下降来对计算结果的修正,例如在计算时引入与效率相关的系数;
5、这个系数随流量的减小而减小,即效率随流量的下降而减小;

网友B:
6、例如在2个关1个的计算中,系数η=0.8:

1/2×ρS1V1×v1^2× η= 1/2×ρS2V2×v2^2

                 S1V1^3×η= S2V2^3

                    S1/S2×η= V2^3/V1^3

                           2×η= (V2/V1 )^3

  取η=0.8

 S2V2=1/2S1×√(2η)^3×V1

            =0.5×√(2η)^3×S1V1

            =0.6×S1V1

            =0.6S1V1

网友B:
这样2关1时,流量提高20%,和实际检测一致;

网友B:
7、例如在4个关3个的计算中,系数取η=0.8×0.8=0.64

1)S2V2=1/4S1×√(4×η)^3×V1

            =0.25×√(4×η)^3×S1V1

            =0.35×S1V1

2)流量提高40%;

网友B:
楼主请把实验结果,传上来,这样就可以判断我们的计算是否正确,还需要怎么修正?

楼主:
昨天用小流量做了测试 两只枪关掉一支枪流量基本没有变化 四只枪关掉三支枪单只枪流量提升25% 之前两只枪关掉一只提升18%是流量在极大的情况下测试的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流量减小又没有变化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