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如何实现80个寄存器的值相加

楼主(2013-01-01):
有一个项目,需要连续的寄存器值相加。用丰炜VH系列的。

地址是从D128-D207。需要80个相加

用ADDP D128 D129 D210

   ADDP D130 D210 D211

   ADDP D131 D211  D212

...........................

应该不是这样,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变地址方式加.

楼主:
请你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A:
你那丰炜PLC没用过,想象中应该与三菱的差不多,以下是三菱的变地址减法计算,共循环计算4个寄存器,供参考:

楼主:
还是不理解,但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D8030Z1,当Z1=0时,D8030Z1就是D8030,当Z1=1时,D8030Z1=D8031,当Z1=5时,D8030Z1=D8035,依此类推。

再不懂就没招了。

网友B(2015-05-18):
你有没有用到触摸屏,如果在PLC里解决不了,你可以在触摸屏里解决吗?

网友C(2015-07-09):
用 FOR NEXT语句再配合偏址索引就可以了

网友C:
用 FOR ,NEXT语句再配合偏址索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