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连不上电脑,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3-01-01):
现在手里有西门子300的PLC。打算把程序传到电脑上,我的方法是新建一个项目,点在线,然后点上传PG到电脑,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选择显示,就提示连不上了,怎么回事呢,我换了一根编程线,还是不行,之前是好好的啊,今天怎么就连不上了,真是神了。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的了呢?

软件我重新安装了,选型  设置PC/PG接口  设置的是PC Adapter 。大家看看哪里不对呢,我再试试。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v

网友A: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的PC和300的哪个口相连进行通信的,不同型号的300有不同的通信口,但都会有MPI口,有的有DP口,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和PC通信编程的;确定好通信方式(也就是通信协议)后,在step7中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设置
PG/PC接口(很重要,很多时候通信不上就是PG/PC接口设置的不正确):菜单栏中“选项(options)”最下边的“设
置PG/PC接口”,在窗口中选择你用到的通信方式,然后在属性(properties)中设置波特率,完成后确定退出;在上
载之前你最好先测试一下通信是否正常,看看能不能扫描到300,设置PG/PC接口中可以,“PLC”选项中也可以,能扫
描到再上载:PLC菜单下选择Upload Station to PG;

网友B:
在控制面板里有个pg/pc口设置的  查看下是否正确

网友C:
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D:
1, 你要确认你的 通讯线与 PG 和 PLC 是正常连接

2,确认你的通讯 pg/pc 口设置的  查看下是否正确,可在诊断中进行测试

3,确认你设置的端口没有被占用,如 MPI 或是 DP 接口,还有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 ?

网友E:
连不上是没有道理的,楼主肯定有操作失误的地方,好好检查一下吧,会有结果的。。

网友F:
你先确认,你没有存储卡的时候,是否可以连线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原装的那根USB-MPI是没问题,能连上。232-mpi的就连不上。

最后重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232-mpi的就可以连上了。不知道系统哪个地方不对。

现在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G:
使用优化软件很容易就给挖个坑,有时到用时都不知怎么死的...

网友H:
估计是PC Adapter 的驱动问题

网友I:
QQ:1317423338 回收西门子PLC

网友J(2018-08-09):
ETH-MPI(DP)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 S7-300PLC 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对用户完全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 PLC 中添加任何程序,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 S7-300 的 MPI/DP 协议转换为西门子 Profinet 协议(TCP/IP 协议), 使其可以与各种知名上位软件 (如 WinCC、组态王、力控 等) 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 1.5M)通讯,并可以同时连接 Step-7 对西门子 S7-300 进行编程。它可以自动检测波特率。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CP343-1 功能相似, 可替代西门子 CP5611、CP5613、CP5512 通讯卡和西门子 PC adapter 编程适配器。
***无需编程,插到 300 上就能用***
***适配器外形,小巧方便***